请教李侃老师关于传感器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对采集卡采集速率影响差异问题

楼主(2005-08-12):
李侃老师,我们系统以前用的传感器是模拟信号的,响应时间10ms以下,直接用采集卡采 集,采样频率设为1ms可以实现实时控制,现在想换成数字信号的传感器,串口输出,10ms 输出一个值,可以实现和以前一样的实时控制效果么?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传感器响应时间大于1ms,采集卡采样周期设1ms是否有意义呢,因为 以前系统不是我自己做的,故有此疑问。 水平有限,问这些问题让您见笑了,谢谢!

网友A:
取决于你的被测对象的响应。

楼主:
不是很懂,被测对象响应慢的话是否第一个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可是响应应该是很快的,因为第一种方法我们摸索了很久才定的采样频率,如果周期为2ms的话控制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A:
根据采样定理,对于一个模拟信号,如果能够满足采样频率大于或等于模拟信号中最高频率分量的两倍,那么依据采样后得到的离散序列(系列离散数值)就能够没有失真地恢复出原来的模拟信号。在这些成分中,最高频率分量是采样定理所关注的。 在工程中往往要用到10倍以上的采样频率,这样复现信号才更真实。这也是你以前用法的基础。但传感器的响应是1ms,不等于被测信号的频率可以到1ms,它是低于这个指标很多的,否则传感器的输出就不成样子了。但是你的采样频率用的高一些是没有坏处的,只要你的系统资源允许。

楼主:
如果是以前的输出为模拟信号的传感器 实现真实信号复现与以下因素相关: 被测信号频率,模拟传感器响应频率,A/D卡转换时间,采样频率 如果是采用的输出为数字信号的传感器 实现真实信号复现与以下因素相关: 被测信号频率,数字传感器输出频率,串口通讯速率 现在被测信号频率未知,模拟传感器响应频率10ms及以下,采样频率1ms这种模拟组合方式经长期经验证明最佳,可能正好符合您所说的工程上10倍的要求吧 数字传感器输出时间为10ms,如果串口读取该数字,一般来说串口比较慢,是否会对10ms有影响,如果没有影响,最后读到数字的频率(也就是相当于采集卡采集到信号的时间)为10ms复现效果是否与前面模拟传感器+A/D卡的方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