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4015温度不稳定

楼主(2005-08-12):
我在两个工程中用到4015都出现温度不稳现象。 工程1:平时温度正常,在后半夜就有几个温度不稳,在10度左右波动,这时也没有大的用电设备(制冰有几个到负温)。 工程2:只要运行变频器温度就不稳,在2度左右波动偶尔到过10度。 供地,屏蔽,加滤波器还是不行,换上西门子的EM231就没问题。 请各位老师帮帮忙!

网友A:
用我们的STC-106能解决类似问题 8路隔离热电阻输入模块,1路485,1路232,MODBUS协议,抗干扰能力强,可用于变频器等强干扰场合。

网友B:
试试泓格的7015,7033等温度采集模块,应该可以;

网友C:
工程一不清楚原因,估计是模块本身测温不稳定导致,工程二应该是变频器开启造成谐波干扰导致。 我公司也生产的热电阻模块,RS-485、Modbus协议、4通道,或能解决你的问题,有需要请联系yujun@szartel.com

网友D(2005-10-09):
测温不稳可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可以换一个电源!不过如果用我公司----鼎升力创的R-8033,R-8034,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的一个客户就是用别厂家的测温不稳换了我们的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借测请与我联系! 联系电话:13520535312,马勇钢 北京鼎升力创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模块的问题,因为鼎升力创与泓格及研华的模块我都用过的,应该来说研华的东西还是最好的,力创(集智达)原来是做泓格的代理商的,后来自己开发产品才不做泓格啦!

网友F:
检查计算机控制系统接地,可参考 tiasky.com 中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的接地>>一文, 控制系统的接地很重要,检查机器逻辑地,也叫主机电源地,是计算机内部的逻辑电平负端公共地,加接1uF电容在信号接入处。 变频器干挠是计算机控制系统最常见的干扰,变频器安装必按照变频器的安装说明安装,如还有干扰,在变频器进电加阻抗器,如还有干扰,只能换变频器了,欧美的变频器要好一点。

网友G:
顶一下吧,路过的
北京赛文迪科技有限公司 张彦文

  研华全系列产品
  联想天工工控机华北区域服务商
  美国APPRO ICS GETAC
  加固机 N9 T5 T9便携机
  数据采集卡 远端采集模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8号数字物流港10层1007室(海龙大厦对面)
邮政编码:100080
公司电话:010-5165 2945 转 2 0 7 张彦文
公司传真:010-5165 2945 转 2 1 1
小灵通: 010-67844637
手机:  1381 002 8838
网址:www.swide.com.cn

网友H(2017-03-04):
研华4015采用逐点扫描不能用在有频的工作环境,如果采样频与变频工作相同极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