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接地检测

楼主(2005-08-12):
关于DCS接地检测一般都是在装置大修时由电气专业检测一下接地电阻的阻值,我认为这样的检查远远不够。应该每年都查一次,不单单是接地阻值,所有接地有关的内容都应该查到。现在都是长周期运行。接地出问题系统故障就多,也容易遭雷击。但好像没有规范规定DCS接地到底应该查那些内容?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目前,多数DCS的接地检查都还只是检查接地电阻。

楼主:
我认为只查接地电阻的阻值是不够的。仪表盘内工作接地与表盘是否浮空?即工作地同安全地在盘内是否相碰?信号线的屏蔽接地是否良好?线缆的绝缘是否良好?这些内容在装置大修期间都应该彻底检查。

网友B:
在这里直接提个问题:大修时该修些什么?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C:
是的 多数只检查接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