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可燃气体和硫化氢报警用总线型好还是一对一好?

楼主(2005-08-12):
系统有20来个可燃气体探头,6个硫化氢探头,求教:可燃气体和硫化氢报警用总线型好还是一对一好?

网友A:
看检测点分布情况:如果一线排列、距离比较远就采用总线型。如果放射状排列而且距离近就一对一。 当然还有其他考虑因素。

网友B:
无所谓,最主要看现场具体要求,现场和监控室离了多远,用什么来读取,现场还有什么需要特殊注意的地方吗?比如防爆等等?

楼主:
本系统设报警控制器,同时通过PLC联动风机,同时探测器安装在天然气站,当然采用防爆探测器,有其它需要特别考虑的吗?

网友B:
如果是接PLC,那么建议用485总线输出的气体探头,比如我们就有支持MODBUS协议的气体探测器,PLC通过串口直接读取,很方便,同时减少了环节也就提高了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但485(MODBUS)支持的最佳通讯距离是1200以内,不仅稳定性高,同时传输过程不影响精度,只是超出1200m以后需要加中继器就不是特别理想了;如果是4~20mA信号,只要选择足够好的线缆,通讯距离就不是主要问题。总体来说,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选择。

楼主:
你是说PLC通过报警控制器的串口读取数据吗?通信协议怎么办?有的控制器没有串口。我是想利用控制器的继电器输出触点接入PLC来控制风机

网友B:
比如说如果选用西门子的S7-200-226,它有两个串口,一个串口用于与上位机通讯,一个串口用于直接读取ModBus信号。不需要中间再经过报警主机或PC。 S7-200用Step7对ModBus协议编程很方便的,程序中比对了数值后,如果超限直接控制DO连接的风机就可以了,这种系统结构环节最少,稳定性应该也是最好的。

网友C:
上次被个朋友问到要带PROFIBUS总线的 哪个厂家有这样的气体探头啊

网友B:
profibus比较少用到,一般走485的比较多,因为比较经济,而且大多场合的条件用485就可以满足了。要不你问问他,干脆转485算了。或用用profibus协议的AD采集模块采集模拟量的气体探测器不就ok了。

楼主:
但探测器的价格是不是就上去了,况且设计也是这么做的,甲方也不会同意改

网友B:
不会,我给你的资料里如果是带显示的探测器Smart3D本身就带了RS485(ModBus协议)通讯,比不带显示的探测器Smart3贵不了多少,而且Smart3也可以加RS485通讯板,很便宜。 甲方不同意改,那么他的原设计是怎样的呢?如果甲方的方案可行,最好不要改动;通常改动的前提是新方案的性能或成本比原方案有较大的提升

网友D:
建议使用一对一式。可靠性强。再者,天然气站场地也不多大,犯不着省那几米线。 现场使用检测变送器,控制室配报警控制器,控制器报警并输出触点信号,控制风机。或控制器输出电流信号,传至plc,通过程序,控制plc触点输出,控制风机。 千万别用485之类东西,人为增加麻烦。得不偿失。

网友D:
另,为节约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使用报警控制器报警输出触点信号,引至plc的di模块。根据探测器位置,可将几路报警触点并联,可省一些money. 不过,哪个天然气站需要20路??

网友B:
to alarm2000 不好意思,和你的观点有些差异。测量环节的增多,应该是整体系统稳定性的降低,怎么会(485气体探测器+PLC)和(气体变送器+报警控制器+PLC)相比,485方案还是人为的增加麻烦? 欢迎讨论讨论,我们也好提高提高。但如果是考虑编程程序过于复杂,那大可不必,工程师怎会不熟悉ModBus编程。

楼主:
还有22路的,是不是有问题,设计不合理吗?

网友D:
如果是门站/输配站合一,站内有球罐,布点密度高些,也有可能会用到20余点。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少。 我倒见过燃气用户室内(400平米)用20点报警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