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台达B型跳OU什么原因?

楼主(2005-08-12):
台达B型机晚上有通电,但没开机,到第二天早上就显示OU,什么问题,各位大虾请帮个忙,急!!!!!

楼主:
没有启动变频也会过压的吗?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DC BUS检测电路的问题吧

楼主:
请问 delta,我这共有五台机,是用通讯做的,怎么会有两台出现这个问题,其他三台就没事?还有,我现在用单相380V的输进去,到现在又没事,

网友B:
我想是不是在晚上由于整个电网的负载减轻导致电网电压升高从而使变频器自动保护,但电压正好可能在台达保护的边缘,所以有二台保护,另外几台没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