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负载

楼主(2005-08-12):
我是做维修的,维修间有一台7.5W的异步电动机,我想用它来实现带载测试,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请教各位工程师,多谢多谢!

网友A(2006-02-05):
三相异步电机要用刹车装置才能满负载测试的,你还有电磁调速电机吗?如有可将轴端卡住,通过调整励磁电压就可以满足你需要的负载测试特性。

网友B:
可以做加载实验台

网友C:
黑猫2004的方法很有效的,我有时也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