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OM的设置

楼主(2005-08-12):
我用VB写的opc客户端程序,无法访问远程服务器(wincc6.0),可能DCOM的设置错误,请高手指点一下dcom的设置方法,万分感激。

网友A(2005-11-2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程序运行提示 "实时错误:70,被拒绝的权限"
多谢指点

网友A:
我的已经没有问题了,还有就是远程服务器上的guest用户一定要启用!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7966
上有DCOM配置方法,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