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压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5-08-12):
我在一次出差中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一下 电压互感器柜是一次消谐,是四电压互感器接法的,接线原理是这样的。头三只的首端接一次保险的下口,末端将三只互感器连起来接第四只的首端,第四只的末端接地,奇怪的是这样一接,头三只的开口三角有71V的电压,但是这个电压还起动不了整定30V的电压继电器。相电压和线电压都正常,如果是将三只互感器直接接地就没有了,一切正常。相位角都正常。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A:
好象没有这么接的.只有在三相电压相等和互感器电压表一样的情况下才准确. 三只互感器直接接地测的是三相电压.才能带电压继电器。另一只没用.

网友B:
各大高校视频课件下载,系统学习各门课程,免费下载,提供一次机遇,一次梦想,,进入视频网,愿君从此高飞。电气学者

楼主:
第四只的作用是一次消歇用的,难道你们没有人知道吗?还有是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情吗》?解释一下

网友C(2006-03-24):
顶起来,让高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