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请教440关于上电就显示F0002的问题

楼主(2005-08-12):
请教版主及各位大侠我把我的维修经过叙述一边 我在维修一台西门子440的变频器,故障一直是上点显示F0002过电压,一直在找原因,没由找到,有一天突然改变一下直流回路控制器使能,把它设置为禁止,驱动板上与直流电压正极相连接的220欧电阻烧了,其他的没有发现问题,换上电阻后扳子又好了,毛病还是F0002。 在调试板BOP中调出直流回路电压显示1046V,可实际测量整流后直流电压才560V,我以为使检测回路出问题,就检查电压取样电路(有光藕SFH615A-4的那部分电路,检查输出端使4.66V感觉电压不对,就把输入端电阻换成同阻值的电位器,想改变一下光藕驱动电流,看是不是光藕问题,或取样电路问题,当我把原来1K阻值调节到900欧时原来烧过的220欧电阻又烧了,换上新电阻后驱动又恢复了,开机还是直接显示F0002,不过我摸主电源的两个电解(63V100u)和触发电路上的电解发热,测量驱动板主变压器输入端直流电压是535V,变压器输出端27V,请教这是否正常,还有这台机器的电源电路感觉很奇怪,只有一根直流正极线接入驱动板,驱动怎么出现的电压啊!急

网友A(2006-11-29):
秋意浓王工:恐怕您这故障现已解决了吧,好像小张〉〉对西门子蛮了解的,您可以问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