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的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5-08-12):
现在有一台别人改造过的数控铣床,手轮不能用,说是编码器坏了,我检查了一下,A,z 相有脉冲输出,B 相没有。 编码器的型号是 E6B - CWZ3E, 但我只查到 E6B2- 系列的,这两种是不是一样的。 我想弄清楚型号的命名规则,也就是型号中各个字母的含义,特别是后面几位的。 有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A:
单相有脉冲也可以用,精度稍微下降,需要修改程序。

楼主:
谢谢回复。 应该是用A B两相的吧,Z 相在这里没什么用,用A B两相可以确定旋转的方向,只用一相不可以确定方向,除非增加另外的开关什么的吧 可我对SIMENS 系统不是很熟悉,修改程序更没有做过。所以希望能找到原来的型号或者可以直接代换的,那就不用做其他的工作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原来的编码器不知道是多少脉冲/转的,因为上面的字迹已经很模糊,隐约看见是500。我认为脉冲/转相差不太大应该问题不大,是吗? 请指教

网友B:
www.omronservice.com 8008204535

网友C:
我认为脉冲/转相差不太大应该问题不大,是吗? 这是不可能的,系统中设定了编码器脉冲/转的,这样才能有对应位置关系。

楼主:
手轮也需要设定参数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系统是SIENENS 802 系列的,具体是哪个系统我还要查一下。 希望有知道的指点迷津啊。

网友A:
z相就是编码器旋转方向的脉冲信号.如果不改程序的话就只有买一个和原来的一摸一样的换上了.

网友D:
z相一般是初始位置脉冲,每圈发送一个脉冲,也就是通常说的单圈脉冲。。。 A、B相是主脉冲,依靠两者的延迟关系判别正反转,例如:A超前于B电角度90度为正的话,那么A滞后B90度就为反转。。。而且通过对A、B两相的上升和下降沿的判断可以对脉冲进行四倍频提高分辨率。。。 上述是通常情况下,如果B相坏了将无法判断正反转,同时如果做了四倍频的话,那么即使单方向也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
多谢"凡夫俗子"纠正,z轴是零位脉冲,我以前还用过呢,都忘了.

网友D:
TO: 激情如火,呵呵不客气,大家共同学习提高。。。 TO:bob_chen,您好 给您的建议,你只要知道那个产品的分辨率、信号输出形式(电压输出、集电极开路、推拉互补还是线驱动)、机械安装尺寸就好。。。然后买个OMRON的或其他品牌同样的产品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坏的可能性分析:1、码盘损坏,这种情况您无法自己维修了。。。2、检测电路板损坏,这种情况您也无法自己维修。。。3、B相的信号线损坏,出现断路现象(我遇见过一次,自己换线接好就能用了),这样的情况最好了,你自己就可以维修。。。4、您的控制器接受脉冲的接口的B相接口出现损坏(例如:如带光藕隔离的光藕烧坏等等),这样的情况您换手轮编码器也一样没用,只有维修脉冲接口电路了。。。建议您采取排除方法试,用其他仪器或设备试编码器,如是编码器损坏再查B相信号线是否断路,无法维修再买手轮。。。

楼主:
我是把手轮从机器控制器上拆下来,只接5V 电压,然后加示波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