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交流伺服马达振动

楼主(2005-08-12):
现有一台电火花机床,Z 轴在工作时有响声,手摸着有明显的振动,但手动时有时又没有振动,停止下来后也是有时振有时不振。在有振动的时候直接将机器电源关掉,再开机也有振动。此时关机把马达与丝杠脱开,开机马达振动得很厉害。马达有带编码器和刹车。 振动时驱动器的上面的显示窗口数字不停的变化。而X, Y轴得驱动器数字就是0,没有变化。 这是马达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或者是驱动器参数的问题。 请有经验的指点指点。

楼主:
马达的型号是:MFA010LDMBSA 100W 1000r/min 驱动器的型号是:DV85010LDMBT

网友A:
我想可能是参数的问题! 把z驱动器和x调换看看,怎么样!

网友B:
gain的设定。

网友:
调整一下伺服的增益,可能会有效果。

楼主:
谢谢关注 我也想过可能是增益的问题,可是我没有驱动器的资料,不知道参数究竟是哪一个,怎样调整参数。 有没有哪位师傅有相关的资料发给我学习学习啊? 另外如果马达内的刹车不好,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请指教。 sd_bob_chan@163.com

网友C:
刹车不会影响震动,就是增益的问题,不过,要想调整还真的需要手册资料才能。

网友D:
编码器的问题,换一个试下,先看–下转子有没磁性,若有的话除非万不得以,不要拆电机,我希望交流,有结果讲声。

楼主:
我也怀疑编码器有问题,比如码盘上有灰尘。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哪里有这种马达和驱动器卖?

网友E:
维修旧设备,相当多的情况是,接触不良;尤其是运动的信号电缆,及其接插件.

网友F:
如果只是在原地震动,而不是震的同时就一点一点离开了原来的位置,那就表明位置环还是有效的。感觉上增益参数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大,信号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编码器故障的可能性有一点,应该也不大。

楼主:
在运动中有时震有时不震,有时停下来后震,有时停下来后不震,如果停下来后震的话直接关机再开机也会震。 我怀疑有三个可能: 1,增益的问题 2,编码器的问题 3,刹车离合不好 但增益从来也没有人调过,机械方面导轨丝杠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G(2008-06-21):
编码器故障;增益过大,同时伺服给定信号也许受到干扰;机械问题,如丝杠背隙过大等原因

网友H:
我们厂有一次和你差不多,是伺服器的参数问题,我们这这里有多台所以一试就知道,好象是个自动增益调整的参数吧,把它恢复成零就可以了,好像pr23

网友I:
pr22刚性调低,编码器的问题可能行小也不排除。

网友J:
我认为是自动增益的参数调整一下,因为时间长了这些参数受到干扰.

网友K:
这个型号的驱动器可能会有自动增益这个参数伐??起码7年朝上的设备了,可以考虑报废了

网友L:
我的建议是更换电机线!可以的话连编码器的线一起换了。如果有效果请回复一下。

网友M:
应该是增益没有调好,你的电机,驱动器型号好像非常老啊,松下的停产A系列电机都没有你说的型号。

网友N(2012-04-02):
这个我们经常维修,见过几次抖动的问题是客户丝杠润滑油长时间没有加,而且以前加的润滑油质量差,已经变成凝固状态,增加阻力,丝杠走到某个位置时候就抖动大,在修车的地方买了瓶什么化油器,喷喷,然后再来回走动伺服器就OK了,但是这个伺服器大部分时间都是报警Err-14报警的多,维修,旧货找我,13798918255   大扬机电,www.dayanger.com

网友O:
尽量不要去调整伺服增益,那只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