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度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5-08-12):
请问一下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度是怎么回事,比如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度是0.05%是不是就是误差为0.5um。

楼主:
求助:请问一下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度是怎么回事,比如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度是0.05%是不是就是误差为0.5um。

网友A:
0.05%理论值与实际值相比得出的。我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B:
应该是满量程的0.05%

网友C(2005-10-11):
是满量程的0.05% 白洋 021-54805821 我专业做位移传感器的,电阻式,光栅,LVDT。。。有何问题,欢迎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