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泵使用变频谁的经验丰富些?

楼主(2005-08-13):
能否介绍点经验啊!!!多谢了

网友A:
选型注意:(1)按照电流选,不能按照功率选 (2)注意电机转向问题,反转也能出水,但是流量 不够,电流大! (3)注意电机的绝缘

楼主:
TO:世才 第一、我7.5KW的水泵,选11kw富士变频器,电流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我要做一托二,能行不? 第三、对现场管路安装有什么要求没?

网友A:
不同厂家的潜水泵/深井泵相同功率电流有些差别, 新泵与老泵还有差别,7.5KW大约电流20个左右,根据电流选取没问题,G11肯定没有问题,P11没有把握,您自己掌握!一拖二有几种方式选择:(1)一定量、一变量(2)循环软起(3)带睡眠功能需要附属小泵或者稳压罐。多泵控制与容量没有关系,现场管路要考虑反馈元件(远传压力表、压力传感器)安装位置的压力比较稳定,不要剧烈波动,最好在主管道!

网友B:
深井泵一般因为变频器与电机距离远,易造成某次谐波因大分布电容与电机电感线圈产生振荡,从而对电机绝缘造成破坏。最好加输出交流电抗器从而避免经常烧电机。

网友A:
一般对于富士等进口品牌(西门子除外)如果只是深井泵供水没有其他要求,可以不用考虑谐波问题!如果在音乐喷泉或者可能存在干扰问题,要考虑!

楼主:
对,我现在就是怕烧电机,但是甲方现在没有加输出交流电抗,我想知道11千瓦拖7。5千瓦水泵,烧电机的危险性是否很大?

网友C:
你可以选择风机水泵型 11千瓦做一拖2 因为风机水泵节能效果比通用型好;我们用台达变频器作过敬请垂询01062632247

网友A:
杨先生:节能效果与“风机水泵节能效果比通用型好”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D(2007-04-04):
请问400m竖井配90KW深井泵需选多大功率变频器?必须配电抗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