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420

楼主(2005-08-13):
各位小弟有一事不明,请教; 我碰到一台西门子420,在没有流量设定的情况下,为啥只给启动信号变频器就能运行? 我觉得启动信号和流量设定都有时变频器才能运行吗?

网友A:
变频器的启动只受启动信号的控制,跟流量设定没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