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数据库访问

楼主(2005-08-13):
wincc怎么调用本地数据库数据(非运行数据库),工程急用,望DX指点,谢谢!

网友A:
是调用关系型数据库吗?如果是请留下您的email地址,我给您发一个文档。

楼主:
谢谢!! Access或者excel型的, 油箱: golden_bugcn@yahoo.com.cn

网友A:
已经发出请查收!

楼主:
谢谢!! 不过,手册中通过按钮触发事件,调用外部文件中的全部数据;如果我想实现如下功能: 在wincc中调用Access数据表中调用某一行或某一列,甚至指定某个数据的话,然后将这个数据与过程监控数据作比较,根据比较结果,作出报警或其他的动作,如何实现啊? 请指点,谢谢!!

网友B(2006-07-24):
激情如火,你好,我用的是wincc5.0,最近一直在找c脚本中,如何与ms sql server连接的方法,能否也给我发一份,多谢了。
邮箱为:ahcstone@163.com

网友C(2006-11-10):
激情如火:你好,我想象您请交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用 高级语言访问wincc5.1的数据,能给我发一份吗?急用,不甚感激!
email:win81321@sina.com

网友D(2007-03-19):
激情如火:你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把wincc中的数据倒到excel中,谢啦,我的邮箱是:shchunming@sohu.com.

网友E:
关于这类问题,西门子Wincc帮助中都给出了例子,高级语言访问Wincc5。1,实质上就是使用ODBC来访问Sybase数据库。

网友F(2007-07-31):
是否有相关的文档,能否也给我发一份谢谢sonicu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