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进口变压器200W 380/127V选型

楼主(2005-08-13):
请帮忙推荐:进口变压器“200W 380/127V”“200W 380/36/24V” 受困的小杨需要大家帮助! 谢谢你们! 联系QQ:275102691 福大自动化小杨求助!

网友A:
为什么要进口的啊!!用国产的环牛也很好啊!这东西定做就可以了,一般的变压器厂家都有啊!

网友B: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合适的: 产品名称 Model 209—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产品分类 通用压力传感器(电容式) 应 用 · 在选定的范围内可选择高过压选项 · 工业OEM设备 · 工程机械 · 液压系· 压缩机控制· HVAC/R设备 · 工业发动机 特 点 ·高性能价格比·坚固的设计保证在恶劣的环境中使用 ·工作温度宽·介质相容性好·普通电源供电 ·耐冲击振动 性能参数 精度 ±0.25%FS 非线性 ±0.22%FS 迟滞 0.10%FS 非重复性 0.05%FS 温度影响 补偿范围 -20~80℃(-4~176°F) 零点漂移 ±1.8%FS/50℃(±2.0%FS/100°F) 量程漂移 ±1.3%FS/50℃(±1.5%FS/100°F) 电气参数 电路 2线或3线(Com,Out,Exc) 激励电压 9~30VDC 输出阻抗 <10Ω 壳体材料 不锈钢和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压力连接 1/4"-18NPT阳螺纹 电气连接 0.6米/2英尺多芯电缆 重量 约65g(2.3盎司) 特选项 5VDC激励,0.5-4.5VDC 输出 Hirschmann连接-G4A1M#931807-106 3-PIN PACKARD连接-P25系列 150 产品名称 Model 204/C204—高精度压力测量 产品分类 通用压力传感器(电容式) 应 用 ·通用高精度压力测量·科研实验及测量 ·真空试验 ·发动机试验台 特 点 · 预热快·快速响应<1ms·0~5VDC或是~20mA输出 ·低输出噪声·温度影响小·坚固的单片不锈钢敏感元件 ·本安设计经FM认证(特制)·远程零点调整(204) 性能参数 精度 ±0.11%FS,(在恒温条件下), (对于10,000psig范围:±0.14%FS) 非线性 ±0.07%FS(最佳拟合直线法) 迟滞 0.08%FS(对于10,000psig范围:0.1%FS) 非重复性 0.02%FS 产品名称 Model 268/268MR(EX)—本安防爆型微差 传感器/变送器 产品分类 微差压传感器 应 用 ● 环境污染控制 ● 洁净工程 ● 烘箱增压及炉通风控制 ● 天然气、煤气管网监制 ● 井下通风监测 ● 医疗仪器及设备 特 点 ■ 具有6种现场可选量程 ■ SETRA可变电容传感技术 ■ 不锈钢亚弧焊接敏感元件 ■符合本安防爆认证ia Ⅱ CT4(268EX 特选) ■ UL94V-0阻燃性等级■ 标准精度为±1%FS ■ 精度可达到±0.4%FS、 ±0.25%FS(特选) ■ 最小测量范围为0~25Pa 性能参数 精度 ±1.0%FS 非线性 ±0.98%FS 迟滞 ±0.2%FS 非重复性 ±0.1%FS 温度影响 补偿范围 +5~+65℃ 零点漂移 <0.06%FS/℃ 量程漂移 ±0.1%FS 电气参数 电路 2线,具有误接线保护功能 物理参数 壳体材料 铸铝材料 压力连接 与1/4″软管相连的3/16″塔形压力接头 φ8塔形压力接口 电气连接 PG-9或PG-13.5 电缆锁紧装置或1/2″导线口 重量 347.5g 产品名称 Model 239/C239—高精度/低量程 产品分类 微差压传感器 应 用 · HVAC控制 · 泄漏检测 · 环境测试 · 医疗仪器 · 能量管理 · 洁净室 · 风速测量 特 点 · ±0.14%FS精度 · 快速响应<10ms· 过载能力高 · 温度影响小 · 预热快 性能参数 精度 ±0.14%FS(恒温下) 非线性 ±0.1%FS(最佳拟合直线法) 迟滞 0.1%FS 非重复性 0.02%FS 温度影响 补偿范围 -1~65℃(30~150°F) 零点漂移 <±1.8%FS/100℃(<±1%FS/100°F) 量程漂移 <±1.8%FS/100℃(<±1%FS/100°F) 电气参数 电路 2线或4线 激励电压 标称24VDC,10mA(0.25W),可工作范围:22-30VDC,具 有反向激励保护。 输出阻抗 <10Ω 输出噪声 <200μV均方根值(0Hz-10KHz) 物理参数 壳体材料 不锈钢;硬制阳极氧化铝 压力连接 1/8"-27NPT阴螺纹 电气连接 2英尺多芯电缆 重量 230克 特选项 602-604:输出1~5, 1~6, 0~10VDC 607:0~5VDC(双向差压量程) 621:特殊激励±24VDC 622:特殊激励±15VDC 640:本安设计,Ⅰ、Ⅱ、Ⅲ级,1类,A,B,C,D,E, F,G组易燃易爆场合由FM认可。适于标准产品没有其它的电气特选项或远程控制特选项。 642-644:远距离灵敏度调整,远距离标定(可调),远距离标定(固定) 702:温度补偿范围,-54~125℃(标准产品的2倍) 710:0.073%FS精度 803-825:根据需要可提供长达25英尺的电缆。订货时请指明电缆长度(如特选号805,5英尺电缆),电缆长度超过25英尺时请与厂家协商。 860:303不锈钢压力腔(正压端) 904:氧气清洁装置 911:特制金属标签 SR:特殊压力范围 MSP300型(不锈钢压力传感器) 防泄露、低成本、无'O'形圈、无硅油、无焊缝。 应用:泵、压缩机、液压及气动系统、能源及水处理系统、自动检测系统、 冷冻设备、农机设备。 MSP300系列压力传感器为大批量、低成本、民用及工业用产品建立了新的 性能价格比典范。本系列产品广泛适用于对气压、液压的检测,甚至较恶劣 的介质环境,如污水、蒸汽、轻度腐蚀性液体和气体。采用17-4PH不锈钢单件 一体式结构加工而成。1/4NPT外罗纹接头,可以保证较好的密封性能。本产品 特点是无O形圈、无焊缝、无硅油或其他有机物,经久耐用。MSI采用的微熔 技术,引进航空应用技术,利用高温玻璃将微加工硅压敏电阻应变片融化在 不锈钢隔离膜片上。玻璃粘接工艺避免了温度、湿度、机械疲劳和介质对 胶水和材料的影响,从而提高了传感器在工业环境中的长期稳定性能,同时 也避免了传感器在传统微机械加工制造工艺过程中出现的P-N结效应现象。 产品特点:不锈钢单件一体化结构、压力范围高达10000PSI (700BAR或70MA)、毫伏或放大输出、高精度、工作温度范围款。 性能参数: 性能(参比温度25%) 压力范围 0-0.7,1.7,3.5,7,17.5,35,70MPa 精度(包括非线性,重复性和回差) <1%FS(更高精度,请与厂家联系) 介质兼容性 17-4不锈钢 压力接口 1/4NPT 压力循环 >100000000次满压循环 过载压力 两倍额定压力 破坏压力 五倍额定压力或20000PSI 长期稳定性(1年) ±0.25%FS(典型值) 电气性能 供电电源 5VDC 10-30VDC 供电电流 <10mA <15mA 输出信号 0.5-4.5VDC,比例输出 4-20mA,二线制 电气连接 2英尺电缆线 零点偏差 ±3%FS 量程偏差 ±2%FS 输出负载 1兆欧 噪音 <2mVRMS(放大型) 频带宽(-3 dB) 直流至1kHz(放大型) 工作温度范围 -20°C-+85°C 补偿温度范围 0°C-+55°C 零点温度影响 <±2%FS 量程温度影响 <±2%FS 储藏温度范围 -40°C-+85°C 冲击 50g,11msec,1/2正弦波 振动 ±20g 游报根0755-83680810/20-845

楼主:
谢谢支持! 我和客户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