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可以直接放到水中测温吗?

楼主(2005-08-13):
各位好! 我是第一次发贴,感谢大家多多帮助。 请问,Pt100可以直接放到水中测温吗?要注意身麽问题? 水有温度补偿电路,请发送到wang19847277@sina.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直接在水中测量,注意只需要把探头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可以直接放到水中,要加保护管防水。

网友C:
按常理电阻头放进去就可以,但是应考虑温度.压力.水的杂质程度(考虑引线.电阻头的腐蚀)

网友D:
同意周公所言,需要加装套管保护!

网友E:
我同意周公的建议,如果直接将PT100(没有保护管)插入水中:A,影响测量的阻值,导致测量不准确;B,长期放置水中,会腐蚀电阻头;C,同时,你要考虑安装固定PT100的问题.

网友F:
对,要保护好探头!

网友G:
补充一下: 从测量准确度来说,一般情况下问题应当不大。但如果局部水温波动过大,检测出来的值波动就大(因为这个裸体的东东对温度响应极快),这个信号如果只是用来显示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好像也不顺眼);但如果用来控制加热器/水泵/调节阀的话就会存在问题了。这和裸体热电偶不能直接放在火中检测温度一样的道理! 从保护角度来说,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过临时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建议你选择带有防水接线盒的WZPK系列铠装Pt100热电阻,最好带有固定装置以便于安装。

网友H:
严格来说测量不同的物质,需要选用不同类型的传感器,不但测量方便保证精度,对传感器本身也有好处!

网友I:
不要加保护管防水,否则测量的不是水的真实温度。一般只要水没有太大的流动,水温都是均匀的,如果水特不纯净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J(2007-06-26):
可以不用保护套管的,我们公司就有一台设备是直接测量的,前两天坏了一只,用一只普通的有保护管的在替代,呵!

网友K:
楼上说的好像还是要保护管的?不明白楼上意思

网友L:
下干的人很多,只要不出事情,就认为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