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隔离器带负载能力

楼主(2005-08-13):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增加4-20MA隔离器带负载能力??

网友A:
加隔离器,上海怡贝,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隔离器,安全栅,你可以问一下:021-50796822

网友B:
隔离器的带负载能力是设计隔离器时设计好的,带负载有一个范围,所以在使用隔离器时必须按照隔离器使用说明选择负载,有的隔离器带负载能力强,有的比较弱,不过通常负载选250欧姆。有的负载是纯阻性负载,有的是电感性负载,所以,使用时要注意。

楼主:
panco,你好! 若我要将4-20MA远传!250欧肯定是不行的。要大于250欧,有什么办法?

网友C:
‘将4-20MA远传’多远?

网友D:
bbq,你好! 你可以买带自适应负载的隔离变送器.负载能力0-1K.

网友C:
1200米可以直接传,线径粗些。

网友E:
如何增加4-20MA隔离器带负载能力?? 1200米按“周公”说的:线径粗些可以直接传。 如果需要隔离,接入两线无源4-20mA电流环隔离芯片,最大负载500欧。如果负载还要大(650欧以上),接入有源(带辅助电源)4-20mA电流信号隔离放大器。 详细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chinese/product_iso.asp

楼主:
将线径加粗,多粗!成本是否合算!

网友C:
通常 4-20mA 变送器可带 500 欧姆,负载一般选 250 欧姆取样电阻,你的整个线路回路电阻控制在 100 欧姆以下应该没有问题。 成本肯定合算:1. 电线比***便宜;2. 简单不容易发生故障。

网友F:
加信号驱动器是增加信号源带负载能力的理想选择。我公司(上海怡贝)是专业生产信号隔离器,信号驱动器,信号分配器,隔离式、齐纳式安全栅的专业单位。你有任何问题都可跟我公司的技术支持联系:021-50796822。

网友G:
目前我公司已批量生产自适应宽范围负载(0-1K)隔离器,另还有宽电源电压(11-30V)隔离器,有意可联系:13064060195(余先生)

网友H:
一般的信号隔离器的负载能力在500欧姆左右,有一些比较好的可以带到750,你远传1200,用一般的隔离器应该可以满足要求,若是在不行,可以考虑进口的来看一下!

楼主:
DESCRIPTION: ISO 4-20mA Current Loop Isolation Interface IC provides signal receive and transmittal on a single chip. The ceramic hermetic hybrid package contains an electromagnetic coupled converter and current modulate. The very low input equivalent impendence allows the input voltage can be up to an ultra-wide range (7.5V~32V), so that it is 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no distortion in long-distance signal transmiss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no outside connecting power. The internal ceramic PCB, printed impendence and new isolation technologies allow the IC for the 3KVAC insulated voltage and meets the industrial level for the extremely poor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shaking conditions. CHARACTERISTICS: ·Low cost, small size, standard SIP12 package ·Signal input/Output, 3000VAC isolated voltage ·No external instrument needed for power supply ·4-20mA high accuracy of current input/output (distortion<0.2%) ·Industrial temperature(-45¡ª+85 ¡æ) ·(7.5¡ª32V) Wide range of input voltage ·high linearity(Nonlinearity<0.2%) ·Frequency response (Small signal bandwidth) 2KHZ (Io=20mA) ·Low resistance (Up<2V) APPLICATION: ·Analog signal data acquisition and isolation ·Isolated 4-20mA signal transmission ·Industrial process signal isolation ·Ground-loop elimination ·No distortion in long distance signal transmission ·Instrument signal acquisition ·Electric supervision and medical application ·Isolated safe bar ·Biomedical measurements Address: 3/F Bldg.3,Meilin Duoli Industrid zone.shenzhen China Tel: 86-0755-21166981 Fax: 86-0755-83116652 Person Incharge: YUAN Website: www.sun-yuan.com E-mail: sy1@sun-yuan.com ggxx123@tom.com

网友I:
又是洋文,看起来累人! 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你那个东东?

网友J:
既然是远传,肯定要用控制电缆了,1KM用1.0/1.5的线径肯定没问题,再远的话,你查电缆参数,算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K(2008-11-12):
我有源隔离器,带负载能力强!价格便宜(130),比市场同类产品低20%以上,量大优惠!010-87504391   QQ:68129635

网友L(2009-03-17):
一般不加隔离器  一般变送器4到20MA输出,带负载能力一般是550欧姆左右,,加一个隔离器可以把后续带负载能力提高到1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