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找到RS485的2根数据线

楼主(2005-08-13):
请教:如何找到RS485的2根数据线 GE公司的直流调速器DV300的通讯卡有一个与pc通讯的RS485接口,是DB9接口,因没有资料,不知道这9个头里面,哪2个头是RS485的2根数据线!能用万用表测量电平的方法找到这2根数据线吗?

网友A:
能不能拆开看看,看和里面是那两根线联结

网友B:
你不可以去GE公司的网站上去找资料吗?

网友B:
我帮你查了一下,下面是他的手册的网址,你可以去看一下: http://www.heapg.com/Documentation/GE%20Drives/HE300GEN200/m001803.pdf RS485二线接法: 3 A 7 B 5 GND 二线接法要设置跳线的。 具体的你还是看手册吧。

网友C:
我做这方面已经有几年,你的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bolo1979@sina.com。

网友D(2006-03-20):
5 GND
然后用试波器看一下,就很轻松的找到了。

网友E:
     如果有很多个针脚,而且确定除了485的A、B线之外没有其他信号线的话可以尝试在通讯的时候测量每个针脚,如果是空脚当然就没有电压了。如果是A或B线,那么应该有一个介于0V和5V之间的电压。这样就找出A、B线了。然后在通过调换的方式确认到底哪个是A,哪个是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