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8-13):
我公司最近开发一款WINCE开发平台的触控电脑。但我对于这方面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以前主要是做PLC控制),想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这个东东都是用在那些方面,控制应用方面怎么样开做。不甚感激。 linh8278@163.com

网友A:
WINCE平台只是一个操作系统,具体的控制还是需要编写程序,有的组态软件可以运行在CE平台上。

网友B:
WINCE 是微软开发的一款嵌入式操作系统,用于搭载各种应用程序,和它大家熟知的 WINDOWS 并不兼容; 有关“WINCE”的帖子,论坛中已有不少,请你用关键词“wince”搜索一下,然后选择你想要看的内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再看看帖子,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

楼主:
再请教一下,WINCE 和LINUX 有什么区别呢,两者能否兼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