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断电后重启的零位保护?

楼主(2005-08-13):
我是一名新手,现在要求用PLC来实现一个控制的零位保护,就是开关在闭合的状态下电源断电,而在电源送上之后,后续电路不允许有电,只有将开关打一下零位才可以再次启动,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我用三菱FXGPWIN系列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中文版)V3.3编的程序:

网友A:
其中: X0:开关合上的信号,你可以在开关上安装一个辅助触头/模块,或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在开关输出端去一个信号再转换到PLC输入端也可以; Y0:PLC输出端,到目标控制电气元件; T1:从关闭开关到合上开关的时间,也就是开关复零需要的时间,这里设的是10秒。只有这样才能把“复零”与“断电后再来电”区分开来。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采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在开关输出端去一个信号再转换到PLC输入端X0的方式,那么当开关上级在断电后的T1时间内再来电,Y0仍然会有输出!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采用在开关上安装一个辅助触头/模块输出信号到PLC输入端X0的方式!

网友A:
上面是针对你论题解决方案的看法。不过我想就你的论题本身聊一下(我看法的前提条件:开关容量不是很大,比如说200A以下。如果开关容量太大,我的看法就已失去意义): 你为什么要考虑用PLC做这种控制呢?——不划算的! 你可以在开关的前级加装一个交流接触器或类似的东东,在开关的复零机械结构(附近)上想办法安装一个微动开关,当进行复零操作时微动开关动作。然后接触器线圈采用接触器输入做电源,经过微动开关触发,接触器自锁的控制方式就可以实现这个控制了! 这不是更经济吗? 当然,如果开关/负荷容量过大、现场安装微动开关很困难,那就另当别论了。 仅仅提给你作参考,你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谢谢您,老菜鸟!我的这个控制只是整个程序的一部分,所以必须用PLC来实现,还有,我这里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PLC,不过您的三菱程序也给了我一个解决的思路,我再仔细研究一下,真的很谢谢您!

网友B(2007-10-14):
那还是不能实现PLC 断电后 不让自启动这个“零位”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