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5000G11s的自复位设置怎么还出现报警

楼主(2005-08-13):
富士变频器5000G11s的自复位已经设置怎么还出现OU报警

网友A:
故障代码OU1:加速时过电压; 故障代码OU2:减速时过电压; 故障代码OU3:恒速时过电压; 参数H04:复位次数; 参数H05:复位间隔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 1、你的说法不对,因为只要有过电压故障出现就会出现OU报警,和是否设置自复位参数没有关系; 2、估计你的意思是已经设置了自复位参数但还是解除不了OU报警。我想提醒你一下:你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找出OU报警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单靠采用自复位的方式来治标。 3、最后回答你的问题:已经设置了自复位参数还出现OU报警,那就是在N次自复位的时候OU报警都还没有解除,或者复位后自动重启时有出现了OU报警。因此你得解决出现OU报警的根本问题。

楼主:
我已经把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都加长了

网友B:
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啊,还要继续努力!

楼主:
兄弟说点实际的 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你的机器是在什么时候出现报警的?是加速还是减速?或是别的时候

楼主:
我的机器出现的故障有OU1 OU2 OU3 三种情况都有 弄得我很郁闷

楼主:
我们得变频器带得是输送辊道 一组辊道有8根辊子

网友A:
请参考FRENIC 5000G11S/P11S说明手册第7-2页! 检查以下内容: 1、电源电压是否在规范规定的范围内?如否,请减小电源电压至规范规定的上限范围内。 2、OU1、OU2、OU3是否在突卸负载时动作?如是,应当考虑使用制动单元和直流制动功能。 3、...... 你自己看看解决方法,然后再慢慢分析一下,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D(2009-03-18):
我也出现过类似现象,用的是1.5KW的电动机,而且是空载,开机频率在15HZ以下正常,到了15以上报OU3,请教是什么原因呀,我的设置是最高电压为380,额定电压也是380V,最大电流为3.13A,最高频率为50HZ,加速时间为2S,请教有哪位能给我指点迷津,不过我的输入电压在4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