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一个三菱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5-08-13):
问题1:我用三菱的GPPW6。0版软件做成的程序写入PLC后,用三菱SWOPC-FXGP/WIN-C软件去读的时候,则出现程序读不完全,就是程序有丢失,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问题2:我的GPPW版的软件只能打印梯形图的第一页,紧跟后面的梯形图打印出来的是黑色的方块? 以上的问题望各位赐教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低版本的软件会出现打不开高版本软件做的程序。 打印你欲览的时候分成几页了呢?/

楼主:
楼上的你好啊!!!我的不是你说的打不开啊!我是从PLC里面读出来的 时候的不完全啊!!我是用GPPW版写入的,再用三菱SWOPC-FXGP/WIN-C版去读。 打印是软件自己就有显示了,我现在的软件总共有20页了,可是他还是打印一页后就不行了

网友A:
我这有<gppw>ver8.0,电邮给你不就可以吗?啥问题都解决啦

楼主:
那就谢谢楼上的stn大虾了!!!!我的邮箱是:QIXINDIANQI@163.COM

网友B:
有中文的GPP軟件嗎?

网友C:
请问stn可不可以给我也发一份gppw啊 ? 谢谢 haitun097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