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存储卡问题

楼主(2005-08-13):
在slc500使用中,下载程序到存储卡时总是出错,下不了,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存储卡的数据线连接有问题?

网友B:
你用的是是哪一种通讯协议?通讯线是买的原装的还是自制的?上载可以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存储卡是插在CPU模块上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还需要通讯线吗?

网友C:
先用软件监测一下存储卡的容量,如果没有容量的话就是存储卡的连接问题。

网友D(2005-10-07):
具体的出错信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