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reboot是什么?

楼主(2005-08-13):
在安装wincc6.0时,系统说明少windows reboot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又能安装.

网友A:
那是指让你重新启动windows,你重新启动了windows,当然就能装了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B:
1楼都给你解释过了还在问为什么...

楼主:
哦!原来如些,Thank you!

楼主:
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网友B:
俺一个老菜鸟,以前搞暖通空调,现在搞生产线。

楼主:
什么生产线?你们厂使用的什么控制?

网友B:
我们单位制造自动化流水生产线——涉及摩托车、家电、电子等等行业,乱七八糟的,有些控制也烦得要死,几句话说不完。

楼主:
是吗?你们用的什么控制的?ABB的,还是西门子的呢?还是小日本的?

楼主:
我们单位应用的控制比较老了,原来有工控机,用C语言编辑的,也有用S5控制的,也有S7控制的,也有用OMRON的,我也曾参加了一个工厂的建设,负责全厂的电气.

网友C(2007-03-1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重新启动多次还是并不能解决据问题啊?怎么办?

网友D(2007-12-05):
我重启了,还是这样的

网友E(2008-04-18):
我的重启动了还是不行,WICC还是安装步了

网友F(2009-04-21):
先安装消息队列 重启 在安装sql2000 重启 在安装wincc 就o了

网友G:
谢谢!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H(2010-08-12):
消息队列是安wincc之前必须的步骤 昨天wincc出现很多毛病 解决不了了 卸载之后重新安装 按理说应该很顺利的  但总是出现windows reboot叹号 重启3次也无法解决 14楼说的也不好使......

网友I:
为什么安装后用不了啊

网友J(2010-10-29):
如果重新启动还是行,就用360将系统修复下酒OK ,我 就是这样行的。

网友K(2010-12-01):
我在安装西门子STEP7软件许可证管理器时总报错误1920,无法启动服务almservi e,请拥有启动服务的足够权限,就不能继续下去了,重装系统也无际于事,我系统是XP SP3的,请教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