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一个实际遇到的通讯问题 求解

楼主(2005-08-14):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用自做的RS232通讯线和AB 的SLC5/03 通讯时,用DF1协议组太后能读到CPU 型号,UPLOAD CPU 里的程序也能顺利完成,但UPLOAD 上来的是空的程序,而实际上PLC里是有程序的,RUN灯也亮,机器也能正常工作,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不好意思,自己先说明一下,我的RS232通讯线在其它用RS232通讯的PLC 上是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A:
改用DH和AB 的SLC5/03 通讯 组态通讯参数是否有误 或自己做一个232线

网友B:
看一下通讯设置参数是否正确!如果通讯线没问题,而且PLC里面有程序的话,应该和CPU的设置有关系!! QQ:330974501 bingjinguo@vip.sina.com 13520043704

楼主:
谢谢两位!通讯参数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否则是找不到CPU的,但不知道CPU的设置有什么奥妙,一般说来如果PLC里的程序保密的话,应该是设置密码

楼主:
通过咨询AB的技术支持,说是"OEM"保护,比密码保护多一层,所以在UPLOAD程序时,是UPLOAD不上来的,并且没有密码提示.SLC5/03以上带有FLASH EPROM 卡.须有源程序才能ONLINE.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