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离心泵出口管路如何确定管网.急急?

楼主(2005-08-14):
请问各位高手:流体机械中,叶片式(速度型)单级离心泵,出口管路如何确定管网,出口管直径如何计算,如果两台并联哪.

网友A(2023-11-29):
计算叶片式(速度型)单级离心泵的出口管路和出口管道直径需要考虑好多个因素呢,比如液体的流量、扬程、流速和管道材料等等。确定液体的流量和所需的扬程很重要,这个会直接影响管道的尺寸。然后,根据所选的管道材料和工作条件,查找管道摩擦系数,计算管道的阻力损失。接下来,用流体力学原理和经验公式,计算所需的管道直径,通常在 2 到 4 米/秒之间,避免高速度引起的压力损失和噪音问题。这样下来,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叶片式(速度型)单级离心泵的出口管路,并计算出合适的出口管道直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