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直流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5-08-14):
有套6RA23+Z4-132-2 15KW的直流调速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发生F16(传动系统堵转)的报警,经检查电机及机械部分完好,更换了完好的直流调速器。 下掉电机皮带,再次试车,启动后发现,给定电压加到了70%,而电机电枢电压只有27VDC,观察参数P04,发现电流已到了99%。检查线路,发现电枢回路两接线柱有点短路。 现在有点不明白: 1、为什么电流大了(99%),电枢电压就升不起来呢?有什么理论根据吗? 2、既然电流很大,装置为什么又不报警呢?

网友A:
是因为电流已经基本到了满负荷,装置内部保护导致的。不过您可以检查一下关于电机的参数是否已经正确设置了。

网友B:
注意励磁

网友C:
有台西门子 的直流调速器,谁能修呀? 013864098849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