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楼主(2005-08-14):
我单位使用一种AC/DC的稳压电源,由于电压波动很大,经常被烧毁。请问哪一种稳压电源的适应范围比较大?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

网友B:
电源的烧坏与电压波动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是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或是实验时的负载过大. 电压波动大只会影响实验的结果

网友C:
若对电压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可以使用SBW型稳压器,若有需求可以联系我。021-52261586

网友D:
电压波动大烧坏稳压电源,可能你AC/DC设备本身质量有问题。 建意你可改用大功率开关电源,这样可以减小你负载过大引起的烧设备问题。

网友E:
电源被烧坏,可能是由于你所选择的电源输入范围比较窄,如有需要请联系我-----朝阳电源,给您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T:022-23712728

网友F:
我公司的一款快速电压调节器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其标准型号对于三相电压降至名义电压50%,单相电压降至名义电压的25%作出校正。当输入电压在名义电压的-10%范围内变化时,持续+/-1%的输出电压调节。 它可作到2至4毫秒的响应时间,依电压降的幅度和负载状况而定。 具体技术情况,如有兴趣请来电查询。 上海精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Angel Li www.genergy.cn 021-51095705

网友G(2005-09-28):
我有一款,德国产的,价格相当便宜,外观好看,如需要,diaojun510@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