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应如何选配电动执行器?

楼主(2005-08-14):
各位楼友~!大家好!我现在有个难题急需大家的帮忙!那就是调节阀应如何来选配电动执行器!以及它的控制原理是什么?应注意的问题有那些??还请各位朋友大家多帮帮忙~!

网友A:
需要注意功率的匹配,笔者曾经遇到某一个品牌的电动执行器的控制板的可控硅选小了,造成用一段时间就烧掉了,后来换成大功率的,才可以了。

网友B:
多大的阀门与压力,温度等都要考虑哦。

网友C:
电动执行器的控制原理此处不再赘述,请在网上搜索或查阅相关资料! 电动执行器的选型步骤: 1、品牌选择:最好和调节阀一个品牌,以便于现场安装。建议选择西门子。 2、工作电压选择:AC24V或其它电压等级。 3、控制信号选择:开关量控制(也叫“呯砰”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DC0-10V/4-20mA或0-1000Ω)。 4、驱动行程选择:这必须和调节阀配合;如果过大可能损坏电动执行器,过小会存在关不严的情况。 5、驱动力矩选择:这必须和调节阀配合;如果过大太浪费,过小不但驱动不了调节阀而且可能损坏电动执行器。 6、动作方式选择:是电动机械动作结构还是电动液压动作结构... 7、功能选择:是否需要弹簧复位功能、阀位反馈功能、行程校验功能、LED显示功能、强制控制功能、手动调节和位置指示功能等等。 一般情况下,好多大的阀门生产厂家(比如说西门子)的阀门选型资料上都有调节阀和电动执行器相结合的选型,也就是哪种调节阀可以配哪种电动执行器。

楼主:
TO:tony.wan 能留下联系方法吗?? 我的电话是13868636201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 特别感谢“老菜鸟”的指教哦!! 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哦!!

网友C:
朋友,谢谢信任!我们可以多交流,我的E-Mail:deshengwu@tom.com

网友D:
To:老菜鸟 您好!有关电动执行器与单座调节阀的连接向请教一下:电动执行器的down-flange是符合ISO 5211规范吗?同时阀体是否需要额外加一个支架才行?谢谢

网友C:
是否符合规范我真还不太清楚。 如果你选用的是一个品牌的电动执行器和调节阀,应该不需要增加任何东东;如果不是一个品牌的,那么你需要什么就可以增加什么,不过好像不太好加工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