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死机问题

楼主(2005-08-14):
我用的ABB AC800M的系统,IFix监控软件,但操作员站上反馈速度较慢,更可气的是操作员站电脑用一段时间后死机,问大霞们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死机的现象可能有一下原因: 1:线路的干扰串进了计算机的电源,可以采取添加隔离电源。 2:操作员站电脑是否有病毒存在? 操作员站上反馈速度较慢的原因估计是ifix驱动配置的更新周期过长。

网友B(2006-04-16):
如果排除操作员站的主机硬件故障,可能是你的C/S结构配置有问题。你可以在SERVER上查一下。

网友C:
通常都是IFIX的问题,找INTELLUTION的支持

网友D(2007-07-28):
请明确一下问题:
1。 你的数据量有多大,因为AC800M是通过OPC来通讯的。
2。 你的数据采集的是否太快,例如1S的很多。
3。是单机还是C/S结构的IFIX。

网友E(2008-06-13):
学习了,呵呵,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F(2008-09-05):
iFix死机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