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8200故障!

楼主(2005-08-14):
我厂有一台LENZE8200系列的变频器,它是靠PLC模拟信号控制.近来PLC无法控制变频器.用变频器的显示屏输入频率可以开机,但是PLC无法检测到开机频率.关掉机器电源后一段时间开机又要重新输入频率. 望哪位大侠来把把脉.为感!!!

网友A:
但是PLC无法检测到开机频率?--------不懂! 关掉机器电源后一段时间开机又要重新输入频率-------C010最小输出频率设置为所需的频率即可

网友B:
plc和变频器通讯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