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输出信号方式的选择

楼主(2005-08-14):
在选用传感器的时候,信号方式4~20mA和0~10v的选用原则:什么时候选用电流信号,什么时候选用电压信号?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选择4~20mA信号制的传感器; 还有,选用哪种信号制的传感器必须和控制器/仪表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