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及几种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05-08-14):
[关键词] 变频器 控制电路 干扰 摘要:主要介绍了变频器控制电路结构及其抗干扰,同时分析了变频器几种常见故障。 1 引言 随着变频器在工业生产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了解变频器的结构,主要器件的电气特性和一些常用参数的作用,及其常见故障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2 变频器控制电路 给异步电动机供电 (电压、频率可调)的主电路提供控制信号的回路,称为控制电路,如图1所示。控制电路由以下电路组成:频率、电压的运算电路、主电路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电动机的速度检测电路、将运算电路的控制信号进行放大的驱动电路,以及逆变器和电动机的保护电路。 在图 1点划线内,无速度检测电路为开环控制。在控制电路增加了速度检测电路,即增加速度指令,可以对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进行控制更精确的闭环控制。 1)运算电路将外部的速度、转矩等指令同检测电路的电流、电压信号进行比较运算,决定逆变器的输出电压、频率。 2)电压、电流检测电路 与主回路电位隔离检测电压、电流等。 3)驱动电路 为驱动主电路器件的电路,它与控制电路隔离使主电路器件导通、关断。 4)I/0输入输出电路 为了变频器更好人机交互,变频器具有多种输入信号的输入 (比如运行、多段速度运行等)信号,还有各种内部参数的输出“比如电流、频率、保护动作驱动等)信号。 5)速度检测电路 以装在异步电动轴机上的速度检测器 (TG、PLG等)的信号为速度信号,送入运算回路,根据指令和运算可使电动机按指令速度运转。 6)保护电路 检测主电路的电压、电流等,当发生过载或过电压等异常时,为了防止逆变器和异步电动机损坏,使逆变器停止工作或抑制电压、电流值。 逆变器控制电路中的保护电路,可分为逆变器保护和异步电动机保护两种,保护功能如下 (1)逆变器保护 ①瞬时过电流保护由于逆变电流负载侧短路等,流过逆变器器件的电流达到异常值 (超过容许值)时,瞬时停止逆变器运转,切断电流。变流器的输出电流达到异常值,也同样停止逆变器运转。 图 1 ②过载保护 逆变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且持续流通达规定的时间以上,为了防止逆变器器件、电线等损坏要停止运转。恰当的保护需要反时限特性,采用热继电器或者电子热保护 (使用电子电路)。过载是由于负载的GD2(惯性)过大或因负载过大使电动机堵转而产生。 ③再生过电压保护 采用逆变器是电动机快速减速时,由于再生功率直流电路电压将升高,有时超过容许值。可以采取停止逆变器运转或停止快速减速的方法,防止过电压。 ④瞬时停电保护 对于数毫秒以内的瞬时停电,控制电路工作正常。但瞬时停电如果达数 10ms以上时,通常不仅控制电路误动作,主电路也不能供电,所以检出后使逆变器停止运转。 ⑤接地过电流保护 逆变器负载接地时,为了保护逆变器有时要有接地过电流保护功能。但为了确保人身安全,需要装设漏电断路器。 ⑥冷却风机异常 有冷却风机的装置,当风机异常时装置内温度将上升,因此采用风机热继电器或器件散热片温度传感器,检出异常后停止逆变器。在温度上升很小对运转无妨碍的场合,可以省略。 (2)异步电机的保护 ①过载保护 过载检出装置与逆变器保护共用,但考虑低速运转的过热时,在异步电动机内埋入温度检出器,或者利用装在逆变器内的电子热保护来检出过热。动作频繁时,可以考虑减轻电动机负载、增加电动机及逆变器容量等。 ②超额 (超速)保护 逆变器的输出频率或者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超过规定值时,停止逆变器运转。 其它保护 ①防止失速过电流 急加速时,如果异步电动跟踪迟缓,则过电流保护电路动作,运转就不能继续进行 (失速)。所以,在负载电流减小之前要进行控制,抑制频率上升或使频率下降。对于恒速运转中的过电流,有时也进行同样的控制。 ②防止失速再生过电压 减速时产生的再生能量使主电路直流电压上升,为了防止再生过电压电路保护动作,在直流电压下降之前要进行控制,抑制频率下降,防止不能运转 (失速)。 3 变频器控制回路的抗干扰措施 由于主回路的非线性 (进行开关动作),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干扰源,而其周边控制回路却是小能量、弱信号回路,极易遭受其它装置产生的干扰,造成变频器自身和周边设备无法正常的工作。因此,变频器在安装使用时,必须对控制回路采取抗干扰措施。 1)变频器的基本控制回路 同外部进行信号交流的基本回路有模拟与数字两种: ① 4~20mA电流信号回路(模拟);1~5V/0~5V电压信号回路(模拟)。 ②开关信号回路,变频器的开停指令、正反转指令等 (数字)。 外部控制指令信号通过上述基本回路导入变频器,同时干扰源也在其回路上产生干扰电势,以控制电缆为媒体入侵变频器。 2)干扰的基本类型及抗干扰措施。 ①静电耦合干扰:指控制电缆与周围电气回路的静电容耦合,在电缆中产生的电势。 措施:加大与干扰源电缆的距离,达到导体直径 40倍以上时,干扰程度就不大明显。 在两电缆间设置屏蔽导体,再将屏蔽导体接地。 ②静电感应干扰:指周围电气回路产生的磁通变化在电缆中感应出的电势。干扰的大小取决干扰源电缆产生的磁通大小,控制电缆形成的闭环面积和干扰源电缆与控制电缆间的相对角度。 措施:一般将控制电缆与主回路电缆或其它动力电缆分离铺设,分离距离通常在 30cm以上(最低为10cm),分离困难时,将控制电缆穿过铁管铺设。将控制导体绞合,绞合间距越小,铺设的路线越短,抗干扰效果越好。 ③电波干扰:指控制电缆成为天线,由外来电波在电缆中产生电势。 措施:同 1和2所述。必要时将变频器放入铁箱内进行电波屏蔽,屏蔽用的铁箱要接地。 ④接触不良干扰:指变频器控制电缆的电接点及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电阻发生变化在电缆中产生的干扰。 措施:对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采用并联触点或镀金触点继电器或选用密封式继电器。对电缆连接点应定期做拧紧加固处理。 ⑤电源线传导干扰:指各种电气设备从同一电源系统获得供电时,由其它设备在电源系统直接产生电势。 措施:变频器的控制电源由另外系统供电,在控制电源的输入侧装设线路滤波器;装设绝缘变压器,且屏蔽接地。 ⑥接地干扰:指机体接地和信号接地。对于弱电压电流回路及任何不合理的接地均可诱发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比如设置两个以上接地点,接地处会产生电位差,产生干扰。 措施:速度给定的控制电缆取 1点接地,接地线不作为信号的通路使用。电缆的接地在变频器侧进行,使用专设的接地端子,不与其它接地端子共用,并尽量减少接地端子引接点的电阻,一般不大于100d。 3)其它注意事项 ①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应尽量远离大容量变压器和电动机。其控制电缆线路也应避开这些漏磁通大的设备。 ②弱电压电流控制电缆不要接近易产生电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 ③控制电缆建议采用 1.25mm×2或2mm×2屏蔽绞合绝缘电缆。 ④屏蔽电缆的屏蔽要连续到电缆导体同样长。电缆在端子箱中连接时,屏蔽端子要互相连接。 4 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 1)变频器充电起动电路故障 通用变频器一般为电压型变频器,采用交—直—交工作方式,即是输入为交流电源,交流电压三相整流桥整流后变为直流电压,然后直流电压经三相桥式逆变电路变换为调压调频的三相交流电输出到负载。当变频器刚上电时,由于直流侧的平波电容容量非常大,充电电流很大,通常采用一个起动电阻来限制充电电流,常见的变频起动两种电路,如图 1所示。充电完成后,控制电路通过继电器的触点或晶闸管将电阻短路,起动电路故障一般表现为起动电阻烧坏,变频器报警显示为直流母线电压故障,一般设计者在设计变频器的起动电路时,为了减少变频器的体积选择起动电阻,都选择小一些,电阻值在10~50Ω,功率为10~50W。 当变频器的交流输入电源频繁通时,或者旁路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时,以及旁路晶闸管的导通阻值变大时,都会导致起动电阻烧坏。如遇此情况,可购买同规格的电阻换之,同时必须找出引出电阻烧坏的原因。如果故障是由输入侧电源频率开合引起的,必须消除这种现象才能将变频器投入使用;如果故障是由旁路继电器触点或旁路晶闸管引起,则必须更换这些器件。 图 2 2)变频器无故障显示,但不能高速运行 我厂一台变频器状态正常,但调不到高速运行,经检查,变频器并无故障,参数设置正确,调速输入信号正常,上电运行时测试出现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只有 450V左右,正常值为580~600V,再测输入侧,发现缺了一相,故障原因是输入侧的一个空气开关的一相接触不良造成的,为什么变频器输入缺相不报警仍能在低频段工作呢?实际上变频器缺一相输入时,是可以工作的,多数变频器的母线电压下限为400V,即是当直流母线电压降至400V以下时,变频器才报告直流母线低电压故障。当两相输入时,直流母线电压为380*1.2=452V>400V。当变频器不运行时,由于平波电容的作用,直流电压也可达到正常值,新型的变频器都是采用PWM控制技术,调压调频的工作在逆变桥完成,所以在低频段输入缺相仍可以正常工作,但因为输入电压低输出电压低,造成异步电机转矩低,频率上不去。 3)变频器显示过流 出现这种故障显示时,首先检查加速时间参

网友A:
老大哥,你能不能把你的图纸发给我啊。或者传上来啊。sglin50@163.com

网友B:
写的好啊 我看不到图 ,能补发吗

网友C:
这个没图怎么看?

网友D:
不错的,希望能多看到类似的文章哦!

网友E:
此文章不错!希望多来一些!

网友F:
文章不错!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G:
能把图贴上就好了!

网友H:
问一下大家伙,有没有很好的机械制动方式啊

网友I:
深有感触啊,就是能发个图看吗?大哥

网友I:
没有图,怎么对照呀?

网友J:
写得很好,对我很有用。

网友K:
文章不错!很有参考价值!我看不到图 ,能补发吗

网友L:
能把图贴上就好了!,变频器散热器上积尘多也会出故障.

网友M:
写得很好,就是看不到图,希望能把图发上去,谢谢~

网友N: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O:
有图就更好!

网友P:
很不错,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Q:
文章很好,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R:
楼主能把图纸也上传或是发到我的E-M吗 WUXIAOBO36@TOM.COM

网友S:
楼主有图给我发张好吗??我的邮箱leiho123456@163.com

网友T:
我看不到图呀,发张图纸给我好吗?我的邮箱是:nhen1688@163.com 谢谢!!!!

网友U:
能把图贴上就好了! 支持!

网友V:
分析很不错,最好能有份图纸,依照着图纸介绍

网友W:
报告楼主,你介绍的太好了,可是有一点不足啊,就是没有图,不好意思,能在发一份图就更完美了,谢谢支持!!!

网友X:
希望能经常拜读好文章

网友Y:
讲解的确不错,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差一份图!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过来? 谢谢! zxh8238@163.com

楼主:
各位关心的《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及几种常见故障分析》完整资料已在自助资料库中发表,请在那下载.

网友Z:
能不能具体联系一台实际的某个品牌的变频器来说!

网友AA:
挺好的,如果有图就更好了,能否发来给我:dongba999@163.com.谢谢

网友AB:
机械制动用干电场刹车片.

网友AC:
高!您一定是搞设计的。

网友AA:
非常的感谢您给我发来的图纸和资料,望我们经常联系,同时,让我们共同为中国工控网的建设添砖加瓦.

网友I:
讲的太好了。这对我们刚学变频器的人来说太有帮助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差一份图!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过来? 谢谢!我的邮箱:erty2356@163.com

网友AD:
很有见第.能给些相关资料吗?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E:
实用,想细细学习,请给我图纸,好吗?elecom.china@hotmail.com

网友AF:
为什么有图的文章一般都不上图呢?

网友AF:
文章确实好,美中不足就是没上图

网友AF:
我看了几遍,能不能把图发给我,zhshaob@163.com

网友AG:
写的不错,能不能把图妹儿给我wxnng@163.com

网友AH:
楼主您写的真好可以把图纸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AI:
是挺好,希望我们在平时调试中碰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到这里来探讨一下!

网友AJ:
very good! 可以给我发一份图纸吗?万分感谢... gzl6922@163.com

网友AK:
很好的,可以学习以下

网友AL:
写的好,希望能看到你的更多此类文章

楼主:
带图纸的全文总斑竹(激情如火)已在论坛发出,请大家细心查找.

网友AM:
写得好,我又懂点了!

网友AN:
我看不到图呀,发张图纸给我好吗?我的邮箱是:412912726@qq.com   谢谢!!!!

网友AN:
我看不到图呀,发张图纸给我好吗?412912726@qq.com   谢谢!!!!

网友AO:
楼主有图给我发张好吗??我的邮箱he_wj@163.com

网友AP:
好贴! 可我看不到图呀

网友AQ:
能不能发一份详细的资料给我邮箱。谢谢了~ypf1119@163.com

网友AR:
真是拨云见日,美中不足就是没有图纸参考。能来一份吗?谢谢。 hangzhou1866@163.com

网友AS:
图片怎么才能发到上面,有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AT:
拜读大文,文章很好,有价值,遗憾的是没有图,能不能把图发给我,cqjjhczx@yahoo.com.cn

网友AU:
挺好的,如果有图就更好了,能否发来给我?我的邮箱是:lwsd_2005@yahoo.com.cn.谢谢!

网友I:
文章很好能把图片发过拉吗?zheng_mao_0@sina.com

网友I:
真的非常好,希望能看到更多类似的好文章.

网友AV:
挺好的,如果有图就更好了,能否发来给我feiniao355@sohu.com谢谢!

网友T:
我看不到图,可以发给我吗?谢!!!!!

网友AW:
很好,支持。希望多见到这样的文章,不知你厂使用的是哪种牌子的?请教:我厂使用的是西门子的直交变频,在报出过压、过流后,复不了位,查电机没问题,电缆没问题,脱去主电路的输入输出线,仍是报警,同前,不只是什么问题,向你请教,多些!

网友AX:
图在那里,请发ina325@126.com

网友AY:
在深一点就好

网友AZ:
能不能带上图

网友BA:
很好,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B:
很好 就是没有图纸啊 能给发份吗 谢谢 x-haibin@163.com

网友BC(2005-09-15):
写的具体,详实,能发图纸给我吗?xl1503@163.com

网友BD:
我需要一份电气传动调速控制类的论文,请往jinchq368@sohu.com邮箱发送,感谢诸位合作帮忙!

网友BE:
非常有参考价值 可惜没有图

网友BF:
这位兄兄的文章对于维修电工帮助很大,望后多多发表。

网友BG:
挺好的,如果有图就更好了,能否发来给我:dsh_wang@163.com

网友BH:
我已经拷贝了一份,谢谢

网友BI:
文章写的好,使我颇受启发,谢谢

网友:
图纸发出来吧

网友BJ:
可以给我发图么,king198264@sohu.com

网友BK:
写的很好,如果对照图看的话就更好了,尤其是对我这样的初学者

网友BL:
Good!The artical can help us use inverters well.

网友BM:
不错,挺有用的!!!!!

网友BN:
真的写得很好 希望以后还看到这样的文章

网友BI:
写得好,能发一份图吗?

网友BO:
写的太好了,看后收益非浅,希望各位高手多发表一些此类文章.

网友BP:
文章不错!很有参考价值!就是没有图纸.麻烦你把图纸传上来大家看看.再此谢谢你!!

网友BQ:
精彩!我遇一富士缺一相运行,频率确上不去,三相正常后,又正常运行了一个小时左右,就烧毁了电容和输入模块,请教诸位能否做一下分析?

网友I: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BR:
好!不过可以把图给我传过来吗?E-manil:wyl_wyc@163.com

网友BS:
看起來是不錯,應加個圖紙,在講的深一 點

网友BT:
大哥图没有看的很晕呀!

网友BU:
写得好,能不能有一些变频器常用参数方面的介绍(控制方面的),谢谢哦!

网友BV:
请问:供电电压不稳造成变频器烧毁,这种故障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BV:
请问:供电电压不稳定造成变频器烧毁,这种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BW:
能把图发过来吗,谢谢,cjx1@sina.com

网友BX:
不错,老兄。可否把图给我发一份,谢谢。 mengfuxiang@163.com

网友BY:
要图纸呀

网友BZ:
我也需要图纸,给我发一份OK?谢了.huanglione@163.com

网友CA(2005-10-19):
文章不错,经典多多益善。

网友CB:
能把图发过来吗,谢谢,knz2022@cn.com

网友CC:
支持啊 有图更好了

网友CD:
文章不错,只可惜图片没有,不能全面了解,这是不足,下次要是全部都有就更好了!

网友CE:
给我发一张电路图吧,FJJXJHS7231665@163.COM 谢谢

网友BF:
写的比较好,能贴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CF:
老大,没有图啊!!能否发给我啊?谢谢!!! ugu8@163.com

网友CG:
我也要图纸。wangshuanglong198@163.com

网友I:
我要图纸.wangzf8888@163.com

网友CH:
谢谢 发封给我qhy-4321@163.com

网友CI:
有图最好

网友CJ:
我是搞起重机的!这是我的资料啊!我保存了!谢谢

网友CK:
挺好的,如果有图就更好了,能否发来给我:spawn_5460@sohu.com.谢谢

网友CE:
能把图发上来吗?

网友CL:
兄弟你写的很好,希望以后多发表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最好是把图纸附上!谢谢哈!

网友CM: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图啊,非常感谢!
ww2bb@163.com

网友CN:
支持!不知哪位大师手头上有ASC501变频器的说明书,请发到我的电子邮箱:dwb-1508238899@163.com   谢谢了!

网友CO:
再次感谢楼主哦

网友CP:
我有变频原理图和变频资料,并有相关的产品出售,有意者请联系。13632908583。QQ:381551616

网友CQ:
挺好的,如果有图就更好了,能否发来给我:haip_chen@163.com.谢谢

网友I:
如果有张图纸配合一下那就更好了 能不能给我发份图纸?谢谢!!我的邮箱:yifeng-307@163.com

网友CR:
很不错啦,有意义!

网友CS:
很好,有图就更好了,能和你在线讨论就更好了师傅

网友CT:
写的很好

网友CA:
希望大家多提供一些此类技术含量贴子,当然了在线讨论就更好了。

网友CU:
希望能见到更多类似的好文章

网友CV:
讲的好 分析全面

网友CW:
说得很好!我也来多给上一份支持

网友CX:
总结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I:
大家好:
因为我这里没有380V的电源,只有220V的电源,我用什么方法来给我的三相变频器来通电

呢?市场上有没有直接输出三相380V的升压变压器呢?那位有的麻烦给个信息。

可以介绍一种很好的方法给小弟吗?我想买一个变压器,用来做维修用,不知道做多大的

好,多大的功率的才够用呢?那里有卖这种变压器的,广州这边那里有?

weixiuziliao@126.com

网友CY:
实在太好了,能否给我发一份.先谢了!

网友CY:
我的邮箱是: cb_totg@163.com

网友CK:
 楼主有图给我发张好吗??我的邮箱spawn_5460@sohu.com

网友CZ:
给图好么?

网友DA:
有图请发个
有邮箱:yjtawfg@163.com

网友DB:
你是大佬!

网友DB:
你是大大佬!请发幅-WING5408@163.COM

网友DC(2005-12-04):
文章写的真好,支持。发给我一份图号好吗
24680274@sina.com.cn
多谢

网友DD:
高!能不能发给我一份(带图),非常感谢!
E-mail:lgx123123@sohu.com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带图的全文总版主(激情如火)已经登出,大家可以在总版主那里查找!

网友DE(2006-01-03):
写得很好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