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如何使用FM357-2?

楼主(2005-08-14):
如何在STEP7中组态FM357-2?

网友A:
需要安装FM357-2的软件包,然后就可以在hardware中添加模块,有parameter选项,可以进行参数的设置和组态。

网友B:
我刚用完,有什么问题可跟我联系QQ414786428

网友C:
S7-300硬件组态中有 两个订货号一样 的FM357-2,其中有一种不能放在DP从站,另一种可以在主站或从站,组态时要小心哦! 我用的版本是Step7 V5.2 SP1

网友D(2005-11-23):
软件包哪有下载?

网友E(2007-11-15):
西门子网站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