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反馈信号如何在PLC中处理

楼主(2005-08-14):
用ES/EX的PLC如何来处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信号,用高速计数器吗,但怎么转换成相应的电流/电压信号呢,是否还需要另加特殊模块吗?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处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信号,用高速计数器即可。 如果要转换成相应的电流/电压信号的话,就需要配置模拟量输出模块了。

楼主:
我现在具体问题是这样的:有分别来自两个电机的编码器反馈信号,将它们输入PLC(其中一路作为目标值,另一路作为检测值)进行PID运算,将运算后的结果(电压和电流标定值)输入变频器,从而输出相应频率控制电机。要先转换成电压/电流信号才能作为PID的运算的参数吧。能否给我具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B:
首先,变频器的频率可以可以用通讯控制。这样就不需要模拟模块。我有成熟的程序(西门子S7-200与爱默生TD2000/TD3000)。 要做PID计算,首先确定取样时间。在取样时间内要对所取得的两个计数值,作为PID的目标值和取样值。可以在程序中设计一个时间继电器T。T触点要调用中断程序(自己设计)。在中断程序中把计数值取出并复位。再把取样值适当转换,以适合于PID的输入。 PID计算可以采用PLC内部提供的功能或自己设计。 我有多年程序设计经验,希望有西门子、台达、三菱PLC编程需求者与我联系。

网友A:
不需要先转换成电压/电流信号才能作为PID的运算的参数,只需要把反馈的编码器信号转换为工程量即可,以满足PID块的PV参数的量程范围,比如转化为速度信号等。

网友B:
由高速计数器取得的数据(一定要用中断程序),为满足PID命令的要求,可能要做一下变换。PID程序模块输出的数据,可能还要为满足下一步要求(比如转换成模拟量或转换成5000对应于50HZ)要再做变换。

楼主:
感谢几位老师的赐教,可我的问题正是目标值与取样值转换成什么样的值才适合于PID的输入,又如何转换呢,是需要外加硬件模块还是在程序中完成转换。期待答复!

网友B:
在程序中转换。没有必要外加模块。转换成什么样的值要看你用的那种PLC的要求。 比如西门子PID,它的PID输入、输出值是可以从0到32767这么个范围。你的计数器可以计算到32767数够你用吗?

网友C:
可以用PLC里面的高速计数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