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间隙测量

楼主(2005-08-14):
有什么测量仪或其它办法可以测出两平行圆盘内壁之间的间隙,该间隙只有2-3mm,精度要达到0.05mm. 急! 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圆盘直径?

网友B:
是手动测量? 用 塞尺 啊 狠便宜的 自动的 用激光的, 关键是考虑安装方式,你可以让激光传感器公司给你设计

网友C:
上海好像有一家

楼主:
就是想用其它的办法来代替塞尺的测量办法,而且能将测得的数据存入到计算机上内进行处理.

网友B:
我感觉这样: 金属板之间距离这么小 可以把它当作电容, 距离和电容量应该有个关系......

网友D:
盘上可以打孔吗?如果可以我有个方案供你参考!

楼主:
不能打孔. 我在考虑是否有这样的量具,能够伸入到内侧进行测量,并且带有数据输出口,能与计算机进行通讯.但是查了一些资料没有找到.不晓得各位有碰到过类似的量具,比如象数显卡尺之类的.

网友B:
我的感觉是 你想对一种产品进行在线检测 我想应该不是太难, 关键是精确度, 你目前要求的却度还是有些烦人的 因为 如果是流水线的话 目标的定位 会影响测量 如果不是流水线就没必要采集了 人上就可以 如果是手动 +数据采集我想自己可以开发这样的产品

楼主:
有谁用过传感器测量过类似的间隙距离吗?

网友E(2010-06-26):
镭射测量,大概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