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下载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05-08-14):
想请教高手一下,用的PLC为新的,S7下载硬件组态的时候(第一次)为什么用tcp/ip下不下去啊,我以前有成功过,可那次后都没成功,但是用MPI就次次都可以啊!!如果用MPI下下去后,再改组态用tcp/ip就可以下,我一直没明白。我的组态为PLC 412-2DP 用IM153挂ET200M 加300的模块希望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是否您的以太网模块配置不正确,首先用mpi通讯把以太网模块的配置设定好以后,下载下去。然后才能用以太网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