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8-14):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在写发送缓冲区的时候,(10开始的地址),结果都写到96开始的地址里面去了,这正常吗? 在发送的时候,只要一启动发送命令,总线状态寄存器就变成了F4,错误寄存器变成了03,(帧开始错误,可我的帧格式是严格按照扩展模式来的),但是错误计数器的值却还是0,也就是说没有达到127的值啊,为什么会脱离总线了,而且必须要硬件复位才能恢复正常状态,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这个论坛的人太不热心了吧,还好我自己搞定了,以后出现问题的可以来看看。 1、数据向10开始的地址写的时候,也会向96开始的地址里面写入。 2、总线状态一发送就脱离,是因为发送错误寄存器的值超过了初始化时候的预定值,有可能是波特率不对,或者是两边的模式不对,也可能是缓冲区不对,还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好象如果接收器电路不对会导致发送缓冲区的写入值不正确,我不确定,但是我的确实如此) 3、发送的时候一定要接电阻,否则可能导致总线错误。

网友A:
我用的can模块,单个测试没什么问题,为什么组网后,就不上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