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1直流电机不安期出现抖动

楼主(2005-08-14):
我公司拉丝机有一55KW直流电机采用欧陆591驱动,现出现电机不定期抖动的现象,不抖动时正常,电流反馈在74%,抖动时会超过85%,使卷取断线,请各位师傅指教原因.EMAIL:ZSS1961@SOHU.COM,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采用单开拉丝机的方法:将拉丝机给定信号固定,看其输出电压电流是否稳定,若两者均不稳,则可能是反馈回路的问题,可以改变反馈方式试一试;若电压稳定电流不稳,则可能是负载的问题,需检查机械传动部分。 明天查查后,再将情况贴出来。

楼主:
寸动时有时也会出现抖动,寸动电流达到60%以上,但正常的时候又很正常啊,与测速发电机有无关系?,空载电流很稳,在19%左右。

网友A:
空载时电枢电压是否稳定?

楼主:
没看啊,如何从591上看出来,你也是拉丝厂的吗?

网友B:
看看给定的信号是否抖?检查电极.

网友A:
通过591上的人机操作界面可以看到参数的实际值。 翻一下说明书,进入诊断菜单,调出速度实际值就可看到。 我们也用到拉丝机。

楼主:
今天将测速电机拆下检查发现连轴器松动,重新换一平键装上,故障消除,明天不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