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D200应用求助

楼主(2005-08-14):
各位大虾:我现在在用TD200用户和S7200做一个系统,要求在显示屏上可以输入数值,但是数值的变化我现在只可以一位数的加和减. 这样如果设置10000的话,要按住键好长时间,不知道T200有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简便应用方法,例如,我知道欧姆龙的界面可以使光标在个位、十位、百位等移动,分别编辑每一位.

楼主:
各位大虾:我现在在用TD200和S7200做一个系统,要求在显示屏上可以输入数值,但是数值的变化我现在只可以一位数的加和减.    这样如果设置10000的话,要按住键好长时间,不知道T200有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简便应用方法,例如,我知道欧姆龙的界面可以使光标在个位、十位、百位等移动,分别编辑每一位.

网友A:
TD200我没用过,你说的数,在PLC也可以乘呀

楼主:
我需要能输入任意的大于零的数,乘的话将会是某个数的倍数了

网友B:
大侠们,出高招吧

网友C:
也不是按好久,10000的话只要按住十几秒中吧,按住不放就变化的快点.我也是初次使用,在摸索中.

网友D:
按Shift键的同时按向上或向下尖头可使光标在个位,十位,百位等移动,分别编辑每一位。

楼主:
哦?我试试,我真弱,居然没想到这样用.谢谢.

网友C:
回来感谢"伴我飞翔",谢谢指点

楼主(2005-12-03):
谢谢!
现在产品已经交付客户了!

网友E:
TD200的说明书上有的,就是伴我飞翔说的那样。^_^

网友F(2011-11-09):
俺做了个,也只能显示数据块里面预设的参数,用TD200修改不了,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