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M440变频器?

楼主(2005-08-14):
我用一M440变频器控制一CO2泵,首先我进行快速调试,我没有设定最小最大频率,变频器运行了,没频率输出,电机不动,设定了最大最小频率,电机按最小频率运行。然后我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变频调试,电机都按最小频率运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否设定了调速方式?比如是控制面板控制还是外部模拟量控制还是通讯控制?

网友B:
最简单的问题,看清楚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C:
要设置你的调速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