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人機(HMI)大問題?急救!!!!

楼主(2005-08-14):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幫小弟找一找原因. 謝謝!! 謝謝!! 1.按鍵蜂鳴器不叫------按下一個按鍵沒有蜂鳴器發出的聲音,系統SYS內已設定為ON狀態. 2.人機(HMI)按鍵反映速度太慢------按下一個數字設定或換畫面及密碼確定按鍵等...都要等到2~3S才有反應,有時要按2~3次才有反應 3.人機型號:DOP-A57CSTD,PLC型號:DVP32ES00R2.(全部是新買的)

网友A:
建议您对台達人機进行一下复位,或者清空再下载一下。 另外程序中有循环脚本吗

网友B:
也许可以用新版本的人机软件升级一下,台达人机的硬件更新后,会在软件中做一个升级功能

楼主:
多謝兩位! 1.已有在SYS中清除過,結果一樣 2.編程軟體為:V1.0330

楼主:
多謝兩位! 把人機更換一台新的就好了(人機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