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感器和仪表的问题.

楼主(2005-08-14):
这方面我是外行.问的不得当.别见笑. 能不能解释一下各传感器的原理.温度是热敏电阻.压力是电磁吧.湿度是....等 原来的流量表是叶轮式的.现在的是什么原理.没有叶轮.只有两个点.测不同的介质一样吗. 谢谢

网友A:
传感器的原理,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传感器分压力的,流量的,可以找几本仪器仪表书看看!

网友B:
传感器分很多种了,温度传感器的原理主要是根据热电阻或热电偶在温度变化时其阻值会相应的发生变化的原理来测温的,传感器只是起传导作用,还得通过变送器,经过运算放大,稳压滤波,非线性校正,V/I转换等电路处理后又显示仪表显示出来。

网友C:
留下你的信箱,或是地址,本人给你邮寄或发EMAIL。

楼主:
谢谢 宝石捷: biqingmin@163com

楼主:
谢谢 宝石捷: 你太讲信用了.

网友D:
T0:宝石捷 我的邮箱是jhm1001@163.com发到我邮箱里一份好吗,谢了.

网友C:
你让楼主发给你,如果再有别人要,你就再发给别人.....我们这就互相帮忙.其实大家都不忙:)

网友C:
请查收,下次有人需要就要你给转发咯.

网友E:
给我来一份 我也要加入转发的行列 zhouiio@163.com

网友E:
1、位移传感器 位移是指物体的某个表面或某点相对于参考表面或参考点位置的变化, 对此进行测量的方法很多。 主要介绍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 其工作原理是由铁心位移引起线圈输出电压的变化, 进而对位移进行测量。 其优点是: 灵敏度和精确度较高; 非线性误差小; 量程较宽(±0.1~±200㎜), 但是, 结构复杂, 造价略高。 2、SZGB—11型光电转速传感器 本光电转速传感器为SZGB—11型, 测量范围为被测轴直径≧3mm, 转速30转/分~48万转/分,采用了单头反射式光电变换头, 可以将机械移动转换为电频率。 用于无接触测量转速。当被测点由反光面到无反光面时, 光敏管则随光的强弱产生相应变化的电信号, 通过适当的电子线路放大、整形, 输出大于8 V幅度的方波信号。本测试实例为: 用本传感器与光线示波器配和, 对电风扇的转速进行测量。 3、SZGB—6光电转速传感器 本SZGB—6光电转速传感器采用调制光结构的单头反射式光电传感器,由调制光发生器产生高频调制信号,向被测物体发射调制脉冲光,当调制光反射回来后被接收,经电压放大,解调输出高电平,在非反射面输出低电平。接收电路只对调制光起作用。故传感器抗干扰能力极强。具有测量距离远和不受环境光干扰的优点;可以与各种显示仪配套使用及计算机接口电路直接连接,无接触测量转速、线速等使用。 转速测量范围:1r~30000r/min。 4、速度传感器(速度拾振器) 速度传感器有线圈活动型、磁钢活动型和衔铁活动型等类型,本所用的传感器为CD-2型是线圈活动型传感器。 频率范围:2~500 灵敏度: 最大加速度:10 最大位移±1.5 工作原理: 当它被紧固在振动体上时, 其外壳随之振动, 位于气隙间的线圈切割磁力线, 于是就发出正比于振动速度的感应电势。 该电势由导线输入测振仪, 直接放大, 可以测量速度, 经微分或积分网络,便可以测量加速度或位移。 其感应电势E为: E = BNLV× (V) L—每匝线圈平均长度(cm) V—被测振动体的振动速度(CM/S) 如果结构已定, 那么常量K = BNL× ,所以传感器的输出 E=KV(mv) 本拾振器主要应用于测量辐度较小的位移,不适合测量 500~2000 HZ 以上的频段。 5、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拾振器、加速度计) 目前加速度计有压电式、压阻式、差容式、伺服式(力平衡式)等。本所用加速度计为YD—1型。 灵敏度: SV 80~130mv/g 频率响度:2~18000 HZ 可测最大加速度:200 g 其工作原理:振动时,拾振器中的压电元件经受机械变形时,便产生电荷。它的输出电量Q (或电压Vm) 振动加速度ÿm 成正比 Vm =Sv ÿm Sv 为电压灵敏度(mv/g) Q=Sgÿm Sg为电荷灵敏度 (pc/g ) 6、力传感器 (应变式) 本传感器主要由薄壁筒弹性元件、粘贴电阻应变计组成电桥而成。本传感器与电阻应变仪和记录仪表等组成力测量系统,通过标定,可以对力进行测量。该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成本低廉等优点。 7、热点偶 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的一种主要方法。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与被测温度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利用这一关系(热电偶分度表)即可测得其温度值。常用热电偶有:铂铑10—铂、铂铑30—铂铑6、镍铬—镍硅、镍铬—考铜、铜—康铜等。可根据被测温度进行选用。 常用的基本测温线路有: (1)、单点测量() (2)、温差测量() 另外,还有平均温度测量、偏差指示测量等。 在正确使用热电偶中,还要考虑冷端温度补偿,正确使用补偿导线,合理选用保护套管,减少传热影响等。本例中采用铜—康铜热电偶与X—Y 函数记录仪相接,组成测温系统。 zhouiio@163.com

网友F:
楼的同志还有好的吗!再发呀!我是一个新手,我想多了解这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