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烧直流保险

楼主(2005-08-14):
ACS600烧直流保险,原因何在?如何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IGBT故障?谁有这方面的图纸资料。最好是ACS600的电子版资料,谢谢·

网友A:
根据个人经验,烧保险肯定坏模块,坏模块不一定烧保险.....

网友B:
你可以带假负载来看不就知道了,还有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以下三 想输出的对地电阻来看看呀。还不行可以打电话013990950960

网友C: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和输出端的对地阻值,对比好的单元的阻值,一般可以判断IGBT是否损坏。

楼主(2005-09-24):
谢谢。我已找到原因。是充电电阻被烧。

网友D:
充电电阻坏不会导致直流保险烧呀,应还有别的短路点吧!

网友E:
是不是power板上的电阻?如果是多半是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引起的。

网友F:
李春发   老是说,模块坏了,我修了几年的变频器,从来没换过模块.他给别人说模块有问题,不知道他是修变频器的还是修模块的.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以后注意一下.他的建议只可以参考,不要当真就行了.你就当说着玩的.

网友G:
请问充电电阻何用的???

网友H:
715980: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9-26 22:58:00    请问充电电阻何用的??? 我倒。。。这个也太菜菜了吧 IGBT你可以用二极管挡测压降,再用电容档册触发,压降一般0。3v多一点,门极触发值不太固定,你册一下六个是不是一致 另,直流部分烧保险不一定功率模块坏 你看一应用环境,是不是导电性灰尘之类

网友I:
预冲电电阻就是对变频器预充电用的,变频器的工作板子的最开始是没有电源的,是靠输入电源的一相通过二极管.和预充电电阻(主要是限流的)对直流母线充电,在对变频器的工作板子供电,板子有工作电压,才能进行整流使直流母线有了560V左右的直流电压,这时直流母线的电压高于二极管整流的电压,这时预充电电阻就不工作了.

网友G:
烧保险肯定坏模块,坏模块不一定烧保险

网友(2005-12-15):
请注意送电有个先后顺序,尽可能将下级的变频器合闸,再送总开关,这里有个充电电流计算的问题;尤其是瞬间合变频器开关,直流加上,电流有可能过大。

网友J:
充电电阻的主要作用是因为如果直接对整个电源送电会造成过电流冲击,为了防止电流对IGBT冲击损坏,加一个充电电阻(阻值在4欧左右)对三相其中两个送电,充电成功后主接触器,充电电阻电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