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无功功率/无功补偿

楼主(2005-08-15):
何谓无功补偿?无功补偿有那几种补偿方式?请赐教!

网友A:
无功补偿:主要是用于节能降损、改善电网电压质量,提高功率因数而采取的对无功功率进行补偿的方式。 无功补偿一般采用电容补偿的方式。

网友B:
无功补偿一般都是用电容补偿的方式,若有需要可以开找我,我的联系方式:021-52261586,我公司还做谐波治理和稳压器以及EPS

网友C(2005-11-17):
株洲国家变流技术工程中心 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 www.zznercc.com
0733-8445305

网友D:
电力系统中大量负荷是电感性,将吸收感性无功功率的负荷称为“ 无功负荷”,将吸收容性无功功率的设备称为“无功电源”。无功补偿就是吸收或供给适度可变的无功功率,改善交流电力系统的供电质量。 元件消耗无功功率,负载也需要消耗无功.合理的方法即是在需要消耗无功功率的地方产生无功功率,就是无功补偿。
补偿一般以下几种
动态无功补偿器(SVC-Static Var Compensator)
晶闸管投切的电容器(TSC-Thyristor Switched Capacitor)
无功发生器或吸收器(SVG-Static Var Generator Or Absorber)
同步补偿器(STATCOM-Static Synchronous Compens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