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有关接近开关

楼主(2005-08-15):
接近开关是不是也叫限位开关?它只对金属起作用吗?在接线时有没有高低电位之分?

网友A:
接近开关分: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磁式接近开关。 电感式接近开关可用于非接触探测金属物体。 接线时多数没有高低电位,有两线制、三线制等接线方式。

网友B:
接近开关不是通常的机械式限位开关,但它可以起到限位开关的作用

楼主:
三线制的怎么接线

网友A:
三线制就是电源占两根线,信号占用一根线

楼主:
谢谢!看来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还是不一样!我们厂子里用的限位开关都是两线的,没有信号县

网友C:
版主能否把阳明人的帖子都删了。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