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人機(HMI)屏保設定問題?急救!!!!

楼主(2005-08-15):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台達人機(HMI)屏保怎樣設定.謝謝!

网友A:
第一步:在菜单栏【选项】【设定参数模组】【其他】一栏,勾选【启动屏幕保护】 第二步:菜单栏【画面】【画面管理】,选中要设定为屏保的画面,然后鼠标右击,勾选【启动屏保编辑】,用鼠标把想要作为屏保的画面拖到下面的方框就可以了

楼主:
PLC產品處兄: 按你的設定已經設定好了,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 謝謝!

网友B:
设定的控制屏幕保护的控制字的值应该不为零

网友C:
敬请垂询 01062632247

楼主:
屏幕保护----此功能不好用

网友A:
阿龙: 屏保功能没有问题。你做一下,况且我把演示程序都给你了。一点都不复杂的。实在不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电话里面手把手告诉你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D(2005-09-23):
需要选中屏保控制地址,指定一个plc地址,当这个地址为1时就会启动屏保

网友E:
按SYS 直接设置, 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