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对电平状态的监测?

楼主(2005-08-15):
要检测一个随机信号的电平和电平宽度用什么方法?参考值在1-2ms间. 希望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A:
直接用示波器,最简单了,呵呵

楼主:
我说的不是用仪器啊,控制系统用什么板卡,怎么实现

网友B:
如果你使用labview就比较简单,如果是其他语言,自己要做很多工作。不怕麻烦可以使用游标进行手动读取。

网友C:
最便宜的方法应该是AD芯片+单片机, 最简单的东西就是用个高级点的示波器,可以PC自动测量的, 读出的波形你可以随便弄

网友D:
你好,我这有一个采集系统,你可以用来采集,这要设置几个参数,就可以了,连硬件软件,有pci,usb接口的都有;在学校的实验室里用的比较广泛;价格合适; 联系电话:13391769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