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楼主(2005-08-15):
前天我这里连烧了两个隔离变压器(470V--230V),最后没备件换了,后来直接用230电压代替,这样行吗?有没有什么问题?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只是变压吗?请指教!!

网友A:
可以占时代替用,但是长久用还是要配隔离变压器,一般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将设备与电网隔离,这样设备如果出现故障如短路等,不会影响到整个电网,如果电网出现小幅度波动,不会影响到设备运行。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你喜欢网球么?呵呵,我喜欢篮球!

网友B:
支持“网球”! 补充以下:隔离变压器起电气隔离作用——一个是保护设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安全!

网友A:
所谓安全保护,即对电工操作此设备时的一个保护。

网友A:
电动势为感应电动势。

楼主:
对操作时的安全保护怎么起到的呢,请继续指教,电动势不是一样的230吗

网友A:
主要是隔离变压器的电动势是通过二次感应获得,这样与大地形成不了一个回路,因此不会造成触电。

楼主:
人触电不是自己本身就与大地相连了吗,怎么能说不是同一回路?

网友B:
晕死!你仔细去看看相关资料对“回路”的解释,要不上网搜索一下也行...

楼主:
你给我讲一下嘛

网友B:
对于小功率的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因为考虑到生产成本和电磁损耗的因素,一般的变压器都是抽头式变压器。也就是说初级和次级是接通的。你用万用表打输入/输出的任意每两个端子之间,都是通的。 而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组是独立的,用万用表打输入和输出是打不通的。 隔离变压器初级电压是网电电压,这个电压是针对于大地的电压(因为我们的供电系统一般都是三相五线中性点接地系统)。这一点怎么证明呢?——首先,你确认电源电压不超过AC400V(电压太高的话电流越高,可能会电人)、你的万用表是好的,然后将万用表置为交流最高量程档(操作错误的话电着别怪我哟),你捏着一支表笔,另一支表笔打变压器初级,哈哈,万用表有反应吧... 隔离变压器次级电压和大地不相连的。你用上述方法试一下,万用表是没有反映的。它就是和地线之间也不存在电压,因为不是一个回路!举个例子:2个AC220V变DC24V的开关电源,如果你把DC24V电源的电器接在第1个开关电源的DC24V+输出端和第2个开关电源的DC0V输出端,那么你的电器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基于隔离和安全方面考虑,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 还有,市面上很多变压器看起来好像是2组线包,但实际上2组线包却有电气连接,是抽头式的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相对于抽头式变压器而言,体积要稍微大一点。我就知道正泰目前不生产独立绕组的变压器。如果你购买,请仔细询问供应商或者自己动手动万用表打一下就可以了。 不吹了,打字把我手都打酸了...

网友C:
加隔离变压器如果以隔离角度看好象也不需要, 为什么 ? 1.因为现在PLC如果漏电大概也过不了安检, 2.如果说是隔离突波, 哪我们也要分析一下变压器构造, 3.变压器是初级跟次级卷包一起(当然也有分开绕, 但体积是混绕的 二倍 )因此突波根本不走线圈互感模式, 而是藉由线圈间电容感应过来 ( 突波频率均比市电频率大很多, 高频跟高压是走电线表面 ( 电流集肤效应 ) ), 而且 PLC 的 电源绝对会加装突波吸收器, 理应能足够吸收突波. 因此 到底为什么 要加装隔离变压器 ? 其真正目的只有一个 << 补相 >> . 什么 叫 << 补相 >> ? 原因是因为一般工厂马达负载过多, 造成电源相位严重失调 ( 电流跟电压相位 ) 因此在电源导线上会行成很多因为电机特性不同而造成的 谐波 干扰, 这个谐波频率均比市电频率大很多, 也因 电流集肤效应 走电线表面 ; 因此亦会用线圈电容穿透过来, 说实在很难有效预防与消除, 就算您加上滤波器也很难消除. 其实消除高频谐波很容易, 因为他在导线上能量不大; 用滤波器既可消除. 但低频谐波能量特大非常麻烦, 最快方式就是用隔离变压器在并联一颗电容器 利用变压器与电容谐震在50Hz左右 ( 台湾为 60Hz ). 根据电器原理 并联谐震 只会反出主频率, 其它会被消化掉. 很多日本先进他们都装; 但由于我们的直视角度过于激情常常没见到真理, 日本人也绝对不会告诉你为什么, 您在找找他们隔离变压器周围会并联电容器, 或是变压器长的 不太依样 ( 他们利用现圈绕法共震 ). 说到最后,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 您买一颗 2A 的 隔离变压器 ( 只给PLC用 )您再初极跟次级均并加一 3uf/630V 电容, 大概既可, 至于因为您买变压器是否能与电容取得好特性您就必须用示波器看啰. 你如果这样加 保证您的 PLC 入力电源干净无比. 谢谢支持 ........... http://www.IREX.com.tw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特别感谢老菜鸟和上海智国的手!!对于老菜鸟所述以身试压的方法,我还是不敢用!!但我可以直接接地试,是不是?你们还有其他的意见吗?PS:老菜鸟你怎么取怎么个名字啊?我觉得你不是菜鸟,还很厉害!

网友B:
可以直接接地试。 以身试压的方法,这没什么呀,早年看见很多老电工在没有电笔时都这样用的,我也这样用啊。只不过需要确定3点:万用表是好的、置为交流电压最高档、被测量电压值最好不要超过AC500V。 这种测量方式和电笔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可以测量出哪根线是相线,那根线是零线。不过对于信心不足的朋友那就不要使用,你用电笔吧。 我这个名字来源居于:搞了两年电工和这么多年设计,感觉不管是从技术还是Money来说,和别人都有差距,其他人总有些方面比我懂得多。不过我也正在努力...

楼主:
技术?谈技术就不好说了,大家都会就不好评论是谁高谁低,老菜鸟你要有信心点!你比有些人总要好多了,我刚参加工作一年还什么都没有呢!

网友D:
防止信号的干扰。

网友E(2006-02-09):
你好,我了解一些关于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和测量方法。希望你们能给我帮助。谢谢你

网友F:
老菜鸟和上海智国的解释值得学习,谢了。

网友G:
谢谢以上两位的解释哦!

网友H:
又学到了点东西,再次感谢老菜鸟和上海智国。我的目标是每天都能有新收获,积少成多了。上海智国的“补相”论还是没怎么看懂?

网友I:
隔离变压器使用电与电源没有电的联系,对供电有缓冲作用,可以隔离外部雷电等干扰、冲击。
个人网站:继保自动化论坛www.relaybbs.com

网友J:
各位大虾好啊
小弟是一位工控爱好者,刚到一家代理ABB DCS的公司工作,希望大家支持我.
我的QQ:342321243

网友J:
我有一个AB的1747-L40C,原来用在大楼的旋转门上的,装修拆下来没用了,有要的没,QQ:342312143

网友K(2006-04-28):
感谢各位高手,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在使用示波器的时候都要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老外是这么做的,说是为了防止损坏设备。5555,搞不懂啊!!!!

网友L:
工控上用的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1、防止干扰信号进入PLC等设备
2、假如负载出现问题不会导致其余设备的正常工作
3、可以在主绕组和副绕组之间用薄铜片包裹一圈(但铜片只能绕不到一圈,中间必须要留一条缝隙)并且铜片用引线引出单独接地,可以有效防止干扰
欢迎进入www.gongkongjhh.com或者www.gongkong.id666.com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M:
天那~~
我还是没有看的 太明白~~
不过老菜鸟师傅说的话,让我感觉以前的老电工的精神,不过有一点不明白,
有了万用表,为什么没有试电笔呢?

网友N:
支持老菜鸟说法,仅再补充一点;一台设备的2次线路至每一个电气元件、至设备车前车后,有些设备受环境潮湿等安全原因,必须用隔离变压器解决这个问题。这样,隔离的220伏电压,对2次线路及每一个电气元件,不会形成一个对地高电位来击穿某一个部位,

网友O:
还是有些收获.学无止境,一个隔离变压器就有这么多的东西.对待学习的态度范围要广,内容要深,有些难度.

网友P(2006-06-01):
难道所有的抽头式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是接通吗?

网友Q:
1. 对老菜鸟师傅的解答很是赞同,从人身和安全安全的角度来讲,隔离变压器起到保证用电安全的作用。目前三相四线制供电,在用户变压器端,中性线是接通大地的,比如人站在地面接触相线,就像同时接触相线和中性线一样,会发生触电事故;而隔离变压器的副边不接地,无法构成贿赂 避免了上述危害。彩色电视机采用开关电源,维修时通常都要加入隔离变压器,保证维修人员的安全。
2. 上海智国有关“补相”的理论,是第一次见到,耳目一新,学无止境。
3. 万用表交流电压灵敏度都在4千欧/伏以上,交流500V档内阻大于2兆欧,当作试电笔使用毫无问题,但是绝对不如试电笔方便,是在手边没用试电笔的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至于有万用表还能没有试电笔吗?请看看你的周围,很多人还真是有万用表,而没有试电笔。

网友Q:
4. 有关变压器抽头的问题:自耦变压器属于副边抽头式变压器,原副边是一个绕组,当然就是有电气上的直接连通;而有些双绕组变压器,副边为了获得多个电压,也采用多抽头,但是这种变压器的原副边在电气上没有直接连通。

网友R(2007-06-22):
请问各位高手,隔离变压器接法有几种啊,分三角和星形吗?

网友S(2008-11-11):
13楼的师傅`~佩服,高次谐波对有线载波系统、PLC系统的干扰不容忽视

网友T(2009-04-12):
引用 网友B:
关于对于小功率的网友S压器/控制网友S压器,因为考虑到生产成本和电磁损耗的因素,一般的网友S压器都是抽头式网友S压器。也就是说初级和次级是接通的。你用万用表打输入/输出的任意每两个端子之间,都是通的。而隔离网友S压器的初次级绕组是独立的,用万用表打输入和输出是打不通的。隔离网友S压器初级电压是网电电压,这个电压是针对于大地的电压(因为我们的供电系统一般都是三相五线中性点接地系统)。这一点怎么证明呢?——首先,你确认电源电压不超过AC400V(电压太高的话电流越高,可能会电人)、你的万用表是好的,然后将万用表置为交流最高量程档(操作错误的话电着别怪我哟),你捏着一支表笔,另一支表笔打网友S压器初级,哈哈,万用表有反应吧... 隔离网友S压器次级电压和大地不相连的。你用上述方法试一下,万用表是没有反映的。它就是和地线之间也不存在电压,因为不是一个回路!举个例子:2个AC220V网友SDC24V的开关电源,如果你把DC24V电源的电器接在第1个开关电源的DC24V+输出端和第2个开关电源的DC0V输出端,那么你的电器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基于隔离和安全方面考虑,隔离网友S压器次级严禁接地!!!还有,市面上很多网友S压器看起来好像是2组线包,但实际上2组线包却有电气连接,是抽头式的网友S压器。隔离网友S压器相对于抽头式网友S压器而言,体积要稍微大一点。我就知道正泰目前不生产独立绕组的网友S压器。如果你购买,请仔细询问供应商或者自己动手动万用表打一下就可以了。不吹了,打字把我手都打酸了...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一个老字,我觉得应该把菜鸟去了。